[放大器-信号链] PGA202 程控放大器问题

楼主(2013-08-24):
这个图中的RL为多大?有什么作用? 还有那两个电容 我用104的可不可以

网友A:
RL 应该是稳定输出用的负载. 往往放大器在空载时的稳定性会下降.

那两个电容 一般推荐值是104  .

网友B:
一般   还是按照推荐电路来设计  比较靠谱   我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