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困扰多年的问题,为啥示波器摸手上是正弦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8-24):
有时候用示波器测一个很错误的东西 比如测稳压电源的纹波  测出来很正规的正弦。。。

网友B:
哈哈哈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C:
同求,表示疑问

网友D:
因为你的身体与市电火线之间存在分布电容。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回复,
探头的探针跟火线有分布电容。
探头的夹子这时悬空,跟大地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E:
有电容存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回复,
探头的探针跟火线有分布电容。
探头的夹子这时悬空,跟大地有什么关系吗?

探头的夹子与示波器外壳是联接在一起的,示波器外壳在正规的供电电路中与大地联接。
即使使用了1:1的隔离变压器,外壳没有与大地联接,外壳与大地之间也会通过隔离变压器而具有较大的分布电容。
即使是电池供电的示波器,其外壳与大地之间的分布电容也至少有几个pF,其50hZ容抗约数百兆欧到一二吉欧。示波器输入阻抗仍可分得数百mV甚至更高的工频电压。
强电磁场环境下,例如变电站,示波器探头和夹子都悬空,有可能显示幅度上千V的波形。

网友F:
人体磁场感应电场,引起谐振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人体磁场感应电场,引起谐振现象!

这里没有任何“谐振”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探头的夹子与示波器外壳是联接在一起的,示波器外壳在正规的供电电路中与大地联接。
即使使用了1:1的隔 ...

谢谢maychang老师回复,
根据您两个回复我仿真了个模型
您看看对吗
好像少了点什么,出来的波形都是220V的,没有其它电压值的波形。

网友G:
都是受周围工频220V电压影响,很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回复,
根据您两个回复我仿真了个模型
您看看对吗

“好像少了点什么”
少了什么呢?你的手接触示波器探头时实际波形什么样?

网友H:
实际电源波含有很多很多高频成分,仿真难以模拟

网友I:
1、我们的周围,充满50HZ的市电电场和磁场
2、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很大
如果到了那些60HZ市电的国家,应该就是60HZ的了,到过的朋友证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少了点什么”
少了什么呢?你的手接触示波器探头时实际波形什么样? ...

谢谢maychang老师回复
实际波形是50hz 20v左右峰值的正弦波。
所以模型中一定有将220v分压的器件,现在的模型只能得到220v正弦,不能得到20v正弦。

网友J:
悬空探头时,即使手没摸,出现50HZ的正弦波都是可能的,特别是你将探头设置到最高阻抗的情况下。

主要是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太高了,手摸上去只是加剧显现了这种现象。

网友J:
和谐振有啥毛的关系?

呵呵,真能想象!

网友K:
拿一个手持示波器(电池供电)到室外,远离市电,再摸摸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回复
实际波形是50hz 20v左右峰值的正弦波。
所以模型中一定有将220v分压的器件,现在的 ...

实际示波器探头的探针和夹子之间有1M欧或10M欧电阻,还有几十pF电容,仿真模型却可能将这些电阻电容省略了。你可以在仿真探头的探针和夹子之间并联几十pF电容再看。
用手接触探头产生的实际波形,50Hz正弦上往往还有一些不规则的毛刺。这些毛刺是广播电台的信号,还有工业电气设备开关的干扰信号。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的耐心回复
懂了。感谢。。

网友L(2013-11-04):
引用 网友F:
人体磁场感应电场,引起谐振现象!

最讨厌这种不经思考,不懂装懂,误人子弟的回答了

网友M(2016-04-26):
引用 网友J:
悬空探头时,即使手没摸,出现50HZ的正弦波都是可能的,特别是你将探头设置到最高阻抗的情况下。

主要是示 ...

请教ye老师,为什么手摸上去会加剧这种现象?

网友J:
引用 网友M:
请教ye老师,为什么手摸上去会加剧这种现象?

人体的介入,相当于放大了示波器探头的信号输入。

人体在这里如同一个加长了的天线。

网友N:
市电造成的

网友O:
这个是市电啊,你看不是50Hz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