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串口

楼主(2013-08-24):
88F516的双串口可以用不同的波特率不

网友A:
还是那句话,既然是独立的,当然可以了。

网友B:
是啊,而且51如果用T2做波特率发生器,还可在一个UART上实现收发使用不同的波特率通信

网友C:
对,用MCU作为不同速率通信设备之间二传手的时候特别管用,有些设备的波特率是固定的。

网友D:
楼上两位说的完全正确

楼主:
多谢几位解释,我也就是怕搞错了

楼主:
那就结贴了,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