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芯片

楼主(2013-08-24):
选一款8位的8051,做LCD显示的,至少需要4个COM脚及24个seg脚,最好再多些

网友A:
79f162,79f163都行哇

楼主:
像79F162这种可重复擦写的是怎么烧录的呢,用的是哪款烧录器(仿真器)

网友B:
小批量生产或者做样机,用Jet51就可以了,仿真器带烧录功能,价格330rmb左右

楼主:
大批量生产呢

网友B:
大批量生产,就用Pro-06,专用烧录器(不带仿真功能)

网友B:
具体价格不知,应该也是几百块

网友C:
RICE66好像不支持这两种型号啊。。。

网友D:
79F162和79F163都已经停产了,查了选型手册,SH79F642、SH79F6431才符合要求,SH79F166A的话Seg只有19个

网友E:
SH79F系列是B位机.它的开发工具是:JET51.

网友F:
RICE66是4Bit的开发工具;8bit使用的是JET51和SLAB,JET51支持全系列的79F、88F、89F和99F 芯片,SLAB支持部分8Bit IC。

网友G:
79F系列的8bit mcu是用jet51或者pro06烧录的,和4bit不兼容。

网友H:
是做数字显示量具的吗?

网友I:
8位?是不是有点小啊,不过做一般的开发还是足够了

网友I:
79f166A这个很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79f166A这个很好哦

嗯,就它了,多谢,结贴啦

网友G:
非得要51?

网友J:
什么叫com脚。。什么叫seg脚。。。。。

网友K:
在和泰里找。

网友L:
对价格有没有什么要求?如果有量送你批量烧写工具。

网友M:
TM1726 LCD面板显示驱动IC
详细说明
TM1726是4*36 LCD显示驱动控制专用电路,最多可以显示144段。内部集成有MCU两线数字接口、数据锁存器、LCD驱动等电路。支持1/3base ,1/2base ,LINE翻转,FRAME翻转,支持3V/5V的LCD屏。所有设置均通过2线串行接口传输数据。
产品特性
•   采用低功耗CMOS工艺
•   36X4点LCD驱动
•   1/2或1/3LCD驱动偏压可选
•   支持FRAME和LINE两种驱动波形,选用FRAME功耗更低
•   串行接口(SDA ,SCL)
•   振荡方式:内置RC振荡,典型振荡频率为95KHZ
•   封装形式:LQFP44
应用说明
主要应用于段码LCD显示屏产品驱动。

如需提供详细的技术资料,请加我QQ吧,
QQ:973190159   TEL: 13798364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