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中、强三种PWM信号

楼主(2013-08-24):
各位大侠:
      使用单片机分别输出弱、中、强三种PWM信号分别控制负载,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啊 ! 用定时器的话怎么实现啊
                   还请大家帮帮忙出出主意        谢谢啦!

网友A:
通过调PWM脉宽来实现

网友B:
用定时器和IO口模拟PWM是可以的  但是精度可能会比较差

网友C:
嗯,这要看什么单片机了  430的定时器通过捕获模式输出PWM是比较方便的  现在很多单片机都自带PWM

你说的可能是普通IO模拟   就定时  然后IO口翻转高低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D:
通过PWM脉宽调制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楼主:
嗯,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