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Pspice仿真—常用信号源及一些波形产生方法

楼主(2013-08-24):
首先说说可以应用与时域扫描的信号源。在Orcad Capture的原理图中可以放下这些模型,然后双击模型,就可以打开模型进行参数设置。参数被设置了以后,不一定会在原理图上显示出来的。如果想显示出来,可以在某项参数上,点击鼠标右键,然后选择display,就可以选择让此项以哪种方式显示出来了。
1,Vsin正弦波信号源
2,Vexp数波信号源
3,Vpwl折线波信号源
4,Vpwl_enh周期性折线波信号源
5,Vsffm单频调频波信号源
6,Vpulse脉波信号源
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信号源:
1,VDC
这个是最基本的电压源,可以作为直流信号源,或者电源给电路供电。唯一需要设置的参数就是电压值。
2,VAC
这个交流信号源,是用来做频率扫描用的,可以用来观察一个电路的频域特性。

楼主:
下面,我们来通过仿真,实际尝试一下这些模型的应用,先在Capture环境中建立新项目,在原理图中放置如下的模型,并设置相关参数:

然后设置10ms时间的时域扫描,步长100ns,待仿真完成后,入图所示自最后一个开始,每放一个探头,就在仿真结果的窗口中选择一次菜单plot->add plot to window。然后在调整仿真结果的坐标轴,把X\Y轴的坐标表格细节换成点状,便于观察波形。可以看到如下波形:

其中,最下面的三个波形是用Vpulse这个模型通过设置不同的参数构造的矩形波、三角波和锯齿波。

楼主:
为了便于观察,信号源的频率取的比较低。下面是仿真结果,把结果输出在上下两个部分,便于观察:

仿真结果可以看到,PWM的脉宽从小的占空比逐渐增加到大占空比。从而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实现电源的软启动过程。有了软启动的这个过程,就可以让我们电路的仿真与实际工作的表现更加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