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稳压电源方案

楼主(2013-08-24):
最近想弄一款输入110-200v输出12v  电流大于2A的直流恒压电源的方案。不知道3844可不可以做。
希望大神们能提供点资料,最好有电路图。
其他方案也可以

网友A:
电路结构类似于UC3843/2,看TI的UV384*资料的8/27页(反馈控制要注意一下)。

网友B:
用UC3842做,只需要很少的元件就能达到你的要求,就是不知道对效率有没有要求

楼主:
对效率没什么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效率没什么要求

用3842最合适了,电路简洁可靠

网友C:
建议试试TI的WEBENCH 设计工作,马上出电路图和芯片!!

网友D:
可以做,资料都在规格书上

网友E:
这个可以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