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高频纯正弦波逆变器完善短路保护-控制芯片HT1215

楼主(2013-08-24):
这是一款保护功能齐全的正弦波逆变电源模块,采用DC-DC-AC两级功率变换架构,其中推挽式DC-DC电路将来自蓄电池的24V或48V直流电压变换到DC335V,再由全桥式DC-AC将DC335V的电压逆变成AC220V 50Hz的标准交流电。该模块的DC-DC部分采用TL494控制,DC-AC部分采用HT1215芯片控制,该模块采用输入输出完全隔离的方案,具有完善的短路保护功能,短路开机及开机短路均可。

空载及满载的波形如下
满载:

空载:

用FLUKE43B测试空载和满载的THD分别为0.9%和2.1%。整机带过1200W运行,若持续满载工作20分钟,需要风冷,效率0.85 。用超微晶做的高频变压器在在这台机器上效率能做到0.90左右。

楼主:
HT1215与HT1112的比较
相同点:
1.两芯片集成的都是SHE-PWM技术。
2.两芯片都可以产生50Hz或60Hz的纯正弦波控制信号。
3.稳压反馈采样电路相同。
不同点:
1.开关频率 HT1215开关频率为18K(50Hz)和21.6K(60Hz);HT1112为12.6K(50Hz)和15.12K(60Hz)即:HT1215集成的开关角为180个,HT1112集成的开关角为126个。
2.调制区间不同 HT1215为0.82~0.95;HT1112为0.55~0.93;
3.应用环境不同 HT1215应用于高频逆变中,即DC/DC/AC/滤波器; HT1112应用于工频逆变中 即DC/AC/工频变压器;
4.死区设置时间不同HT1215死区时间为>900ns(50Hz)、750ns(60Hz);HT1112死区时间为>2us(50Hz)、1.6us(60Hz) 主要原因是HT1112应用的环境开关电流比较大。
HT1215的稳压精度是5%,也就是说在220V输出时稳压反馈会有10V左右的变化,这种现象是正常的,不影响使用的。
对于DC/DC闭环DC/AC闭环/LC滤波的方案,这里选用HT1215芯片是完全够用的,不存在稳压范围小的问题。
对于稳压范围大的需求,这里向您推荐我们公司HT1219芯片,此芯片直流电压利用率为0.67~0.95,推荐方案为 DC/DC开环/ DC/AC/闭环/LC滤波,同时推荐大功率(>2500W)时,建议使用HT1112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