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电池放电管理

楼主(2013-08-24):
现在要做一个铅酸电池的过放保护电路,网上好像这方面资料比较少,大神们有没有推荐的电路指教一下?多谢了!

网友A:
铅酸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与温度和电解液密度均有关系,正确的控制可延长电池寿命。如果不想那么麻烦,就按1.8V/节设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铅酸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与温度和电解液密度均有关系,正确的控制可延长电池寿命。如果不想那么麻烦,就按 ...

确定了放电终止电压以后怎么控制呢,有通用的新片吗?还是说自己搭一个?自己搭的话有什么推荐吗?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定了放电终止电压以后怎么控制呢,有通用的新片吗?还是说自己搭一个?自己搭的话有什么推荐吗?谢谢了 ...

到终止电压切断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