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转pdf,怎么让要显示的丝印图铺满整个纸张

楼主(2013-08-24):
请问  丝印图转pdf时,怎么让要显示的丝印图铺满整个纸张???

网友A:
这个没有办法啊

网友B:
用AD的smart  PDF功能很容易实现

网友C:
打印PDF  一般都有1:1 或者铺满整个纸的,选项,自己试试

网友D:
找缩放相关的, "最佳适合" 的选项.
不知道楼主是用的什么软件, 很多软件都有这个选型.

网友E:
在CAM中打印可以

网友F(2013-10-08):
智能PDF很easy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