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中 LC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3-08-24):
小弟有两个问题求指教
①请问buck输出接一个LC滤波会导致带载能力下降吗?   如果换成EMI滤波器,那带载能力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②为了得到稳定电压,我需要从输出得到采样电压,用于反馈,那么这个采样电压是取自LC滤波前还是LC滤波之后呢?两者会有什么区别?
望指教!

网友A:
1)没有那么做的  一个东西能不能舍去  在于它的功能是否有用;
2)一般都在LC之后,因为你想得到的直流电源电压在这个点,LC之后你采样的是个直流电压,LC之前是个脉冲电压。

网友B:
1、带载能力差 我也遇到过 内阻太大了 你把滤波都算近 阻抗 尽量小些
2、滤波之后采样

网友C:
buck本身就是个LC低通滤波器
要稳哪的电压,采样哪

网友B:
引用 网友B:
1、带载能力差 我也遇到过 内阻太大了 你把滤波都算近 阻抗 尽量小些
2、滤波之后采样 ...

呃。。LC滤波属于无源滤波器 而无源滤波器受负载影响很大 我也不太清楚 请高手来解答吧  带载能力差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buck本身就是个LC低通滤波器
要稳哪的电压,采样哪

那带载能力差如何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带载能力差如何解决?

带载能力差,主要就调整反馈环路还有占空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带载能力差如何解决?

这个问题:funk:
先看看BUCK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