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基于MATLAB和QuartusII的ip和的FIR设计

楼主(2013-08-24):
小弟用MATLAB的FDATool工具设计的FIR滤波器(用的是Kaiser窗函数),然后把参数导入到Quartus II 利用其提供的IP核做了一个2K的低通滤波器,利用ad将正弦波数据采样回来,经过FIR后再用dac输出,输出的波形频率正确但是幅值只是正确值得一半左右,而且没有滤波的效果,感觉像是全通滤波器。小弟第一次做,不是很懂,由于本人的电脑的系统问题且使用的软件是**的,所以不能进行仿真,有没有大神能点播一下。。。

网友A:
对于A,我只能默默的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A,我只能默默的帮顶了

谢谢。。。

网友B:
低通滤波没有效果,很有可能是带外衰减太小。幅值减小有两种可能滤波器设置不合理衰减了信号幅度,DAC使用不到位造成幅度衰减。单纯的幅值问题比较好解决,输入DAC的数值进行放大即可。

网友C:
可以考虑先不过低通滤波器,直接从DA输出,看看和原始波形的差距有多少。也有可能是数据截断的时候多截掉了一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低通滤波没有效果,很有可能是带外衰减太小。幅值减小有两种可能滤波器设置不合理衰减了信号幅度,DAC使用 ...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先不过低通滤波器,直接从DA输出,看看和原始波形的差距有多少。也有可能是数据截断的时候多截掉了 ...

感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谢啊

:$

网友D:
配合dsp builder做感觉会方便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别客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配合dsp builder做感觉会方便很多

嗯,这个工具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