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点火脉冲干扰进MCU控制电路,怎样消除??

楼主(2013-08-24):
如图,在点火时放电干扰,造成MCU工作异常,求高手,能滤除掉吗??
我用过TVS,稳压二极管,都消除不了。

楼主:
图上不了,加一个附件

楼主:
图上的干扰是从5V电源用示波器测到的,总时间在300ns内,每次点火时都会出现。

网友A:
你测试时示波器探头是如何连接被测对象的?整机是如何布线的?

网友B:
这个应该是需要把MCU那部分电路隔离开来吧

网友C:
点火的脉冲就是ESD的空气放电测试的,它大概相当于8~10KV 次数比规范要多。ESD的空气放电会产生频谱很宽的电磁辐射出来,这种时候需要在PCB设计上减少引线到MCU的长度,建议用4层板,信号走内层,另外可以给MCU急啊屏蔽罩,另外可以信号线上串电阻33ohm~1K减少传到和空间耦合的能量。

网友D:
靠近MCU的每个电源脚,RESET脚,外部中断管脚加103的电容,一定要紧挨管脚试试,应该问题能解决

网友E:
你必须先确定一下,你的mcu异常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一般的电源刚上电时都会有这种波形的,但是根本不影响mcu的工作。

网友F:
采用隔离是比较好的,点火部分与MCU部分是应该隔离的,可以采用继电器隔离

网友A:
楼主都没把问题讲清楚,我们说个毛线哦。这种情况下咱可能在帮倒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没把问题讲清楚,我们说个毛线哦。这种情况下咱可能在帮倒忙。

Lz的描述很清楚,是点火导致,其实该MCU一直在工作状态中。只是工作在idel态。中断唤醒开始打开升压电路给高压电容充电,电压达到开始放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没把问题讲清楚,我们说个毛线哦。这种情况下咱可能在帮倒忙。

LZ的问题基本讲清楚了,不知道你那里有疑问。可以提出来探讨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Z的问题基本讲清楚了,不知道你那里有疑问。可以提出来探讨一下。

好吧,那就说说吧。
楼主说MCU工作异常,有没有说是哪种异常?是程序跑飞了?是MCU一直复位?还是MCU直接死机?
楼主给出两个电源端波形图,在楼主没说测试方法的前提下,这个图有任何意义么?我把示波器接地鳄鱼夹子夹在示波器探针上,然后靠近点火电路,一样可以得到这个波形。我可以假设楼主是不是这样测试的?把示波器探针点在5V电源端,然后探头的接地鳄鱼夹夹在附近的一个地线上。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测到的信号真实度就要大打折扣。
楼主讲点火导致MCU导致MCU异常,我们要做的是帮楼主定位问题根本并以最经济高效的方式解决问题还是随便搞一搞敷衍了事?没有一些关键的图纸和工作环境说明,就可以随便YY?
随便举个例子吧,假设一:MCU在空间位置上非常靠近点火电路,那这个导致MCU异常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近场耦合,把MCU挪一挪位置试试?假设二:MCU并不靠近点火电路,导致MCU异常的原因可能是高频共模电流通过寄生电容耦合到MCU的地上,在MCU地上形成一个电压较高的瞬时脉冲,从而导致MCU复位。假设三:点火电路的干扰通过电容耦合到MCU供电端,而MCU的供电端退藕电容取值又不尽合理,MCU电源退藕效果不理想,导致MCU供电电压异常,接下来就是MCU工作异常。

但,以上都是假设,我上面的几个假设可能还不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没有具体的图纸、工作环境,你能准确的找到问题么?

网友G:
楼上高人,建议楼主 上图详细说明系统。

网友H:
呵呵,15楼正解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吧,那就说说吧。
楼主说MCU工作异常,有没有说是哪种异常?是程序跑飞了?是MCU一直复位?还是MCU直接 ...

这么具体的细节我认为还是LZ自己分析,我们尽可能提供思路和手段,从Lz的描述我可以基本判断出他在什么方面出了问题,既然知道了什么产生干扰我们可以建议LZ从那几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你的一些假色对LZ也很有帮助,不一定要看到实际的实物,另外我家里也有电子打火燃气炉,我也看了一下电池,电路板的位置,还有点火头的位置,我基本能判定是辐射干扰。另外软件层面上我也可以从我的个人理解出发,1,软件是普通的前后台加中断触发模式。2,点火旋钮是中断触发信号。3,不工作时系统一定要低功耗进入sleep模式。 所以系统我基本认为是死机也就是程序跑飞了。
另外他的波形我尽管有可能不准确,但是从中我也发现了导致干扰的波形。即使是空间耦合也能说明问题,需要做信号线,电源线和MCU与辐射干扰的去除

网友I:
加个共模扼流圈试试

网友J:
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了、、、

网友K:
楼主对电源滤波是怎么处理的?
可以试试加上磁环或共模电感。

网友F:
可以采用共模抑制器试一下

楼主:
没有想到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与热心帮助,我再把情况详细介绍下,见下面图
现在可肯定的是:点火干扰(前面示波器图)能使MCU工作异常,最明显的是
   1: MCU1控制的4位七段显示出现数字跳跃。
   2: MCU3是一个语音MCU,可直接接扬声器,点火干扰造成这个IC发烫,
   不关电源这个IC就会烧掉。关电源重启不点火则正常。一点火故障依旧。

我在板上进行了处理。在每个MCU电源脚,复位脚,内部1.8V电源脚都全部在最近的
位置接上了:102,103,470pF的电容。从示波器上看,干扰段主要在30几Mhz。其实
102是最有效的。但这样处理的结果还是一样,现在由于主控制板上有按扭及用户界面
完全屏蔽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是求高手,是否有办法能滤除5V电源,前面示波器中显示
的干扰。
    前面示波器显示的波形测试方法是,在主控板的输入电源插头处测试,直接用示波器
探头测,没加接线;在测试点处也接有上述三个电容。

楼主:
我在5V电源两端并接过6V的双向TVS,也并接过6V稳压二极管,但没有任何效果,是不是上述二种器件反应速度(时间)不够,还是干扰的能量不够??。但瞬间峰峰达到了200~300V呀!!

网友L:
对于过强的干扰源,应该将其独立出来,以防干扰其它设备
一般可在电源和信号线上串磁珠,整体屏蔽等手段
另外,电源容量也要看一下,特别是点火器附近,要加足够的电容

网友F:
串磁环及多绕制几圈,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网友A:
在主控板的电源输入端和通讯端口加共模扼流圈试试。

网友M:
电源和地最好有稍作隔离,也要看MCU是因为电源/地还是信号上直接过去影响比较大。大体干扰也是从这三个方面去处理的。

网友F:
控制电路与点火电路是需要隔离的

网友N:
MCU受到干扰的方式有两种:
1:传导:通过电源、IO等影响了MCU
2:辐射:空间电磁场的影响
根据个人经验,MCU最容易受干扰的是RESET脚。建议先从RESET脚下手

网友O:
个人认为应该是共模性质的干扰,先明确干扰传导为主还是辐射干扰为主,再采取相应的措施。

网友P(2013-09-30):
描述有点欠缺,但是估计是电源没有处理好,首先要隔离,然后加个共模电感试试,单片机要稳定工作,一定要有个好而稳定的电源

网友Q:
屏BI,全部通到MCU板的加TVS,电源线加磁珠。

网友R:
看回路采用了两路变压器,是有隔离的。可以测一下220是否也产生类似干扰波形,以确定是传导干扰(串入市电)还是辐射干扰(空间耦合)。
若是传导干扰加共模扼流圈,若是辐射干扰加屏蔽。

网友Q:
引用 楼主:
没有想到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与热心帮助,我再把情况详细介绍下,见下面图
现在可肯定的是:点火干扰(前面示波 ...

全部IO信号加磁珠和TVS,电源线加磁环,线尽量短,点火单元,信号IO,核心MCu及相关电源都要各自隔离,

网友S:
楼主,我现在遇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请问您最后采用的对策是怎样的?

网友T(2013-11-03):
从楼主的描述看出, 貌似不是复位问题,而是对功能的影响.
对MCU1是异常显示,那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
对MCU3是芯片发烫,那芯片为啥要发烫,是哪种异常导致的?
建议先找到原因,再做具体的更改.

网友U:
你这个有点像是摩托车点火器之类的东西。这个主要的问题就在布板上。我接触过类似的,弄了很久最后就是布板的问题。
第一张图我看不见。
你可以网上找找类似的摩托车数字点火器之类的东西。看看人家怎么布板的。学习下。
总体思路就是点火部分和信号部分的地一定要隔离好。。高压部分的地建议不要普铜,采用直接走线的形式。2部分的地在接插件附件汇流出去。
另外呢测量MCU供电等的文波,用示波器,点火时刻的文波基本不能算的。完全是辐射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