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布线

楼主(2013-08-25):
(无正文)

网友A:
DDR所有线都要等长,误差正负5mm都可以,还必须使用50欧(49.9欧,51欧都行)匹配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所有线都要等长,误差正负5mm都可以,还必须使用50欧(49.9欧,51欧都行)匹配电阻 ...

匹配电阻怎么加呢

网友A:
匹配电阻,就是用50欧接到1.25V电源上去,也不一定非得1.25V,1.1V~1.4V之间都可以,需要电源芯片产生,不能用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