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源问题。

楼主(2013-08-25):
这是AD8065芯片接+12V电源引脚上的,我想知道为什么要接个51Ω的电阻?如果更改阻值会有什么影响?我看到挺多芯片上都会这样接的。

网友A:
一般直接加电容的。。。如果是这么加电阻的,我觉得是低通滤波,截止频率是3k多,51欧姆也有限流作用

网友B:
阻抗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直接加电容的。。。如果是这么加电阻的,我觉得是低通滤波,截止频率是3k多,51欧姆也有限流作用 ...

那如果加的是100欧姆的电阻呢?也是低通滤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抗匹配吗?

能详细讲下吗,怎么是阻抗匹配?

网友C:
是限流用的,尤其是在抗浪涌方面的作用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限流用的,尤其是在抗浪涌方面的作用更好。

不是低通滤波吗?

网友C:
主要作用不在什么低通滤波,做滤波用磁珠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作用不在什么低通滤波,做滤波用磁珠加电容

这下知道了。

网友D:
这个是为了减轻电源波动对输出的影响,相当于提高了运放的PSRR.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为了减轻电源波动对输出的影响,相当于提高了运放的PSRR.

哦,知道了。那也有抗浪涌方面的作用吧。

网友E:
同意7楼的、

网友F:
至少是低通滤波器,它可以滤掉电源的高频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