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UVC、UAC类实现,同步

楼主(2013-08-25):
对UVC和UAC协议的裸机实现,UVC、UAC音视频同步小有研究,有想谈论者跟帖~~

网友A:
hi,搂主,你好,我目前在调试uvc驱动,调试过程中遇到了无图像的问题,通过内核log,发现usb 同步幀丢失的问题,这几天一直在纠结,还未找到原因,能否帮忙看看给点建议啊,万分感谢!
UVC的驱动中在uvc_video.c文件中出现了如下的报错
uvcvideo: USB isochronous frame lost (-18).
uvcvideo: USB isochronous frame lost (-18).
uvcvideo: USB isochronous frame lost (-18).
uvcvideo: USB isochronous frame lost (-18).

楼主:
LINUX内核下没有调试过,高速同步传输,主机硬件每隔125us发送一个SOF-token(同步微帧),紧跟着发一个IN-token,如果从机设备CPU不能实时响应,硬件回复一个空数据包(这种情况是可接受的),主机可能认为同步幀数据丢失,你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没有正确设置摄像头,导致其一直没有发数据,一直以空数据包响应主机的同步帧。普通UVC摄像头一般只发送YUY2数据,好些的支持MJPEG和YUY2两种格式,主机枚举摄像头后,发起一些UVC类请求获取摄像头参数,最后以一条设置VideoStream接口请求来打开摄像头设备,主机进入同步数据接收状态,摄像头开始发数据。你可能没有正确打开摄像头。
UVC的12字节playload-head有个11bit的字段frame_sof,每隔8个SOF-token(1ms)加1,你可看下主机有没有对其做处理。

网友B(2014-04-01):
请问楼主uvc的驱动能否借鉴一下 m_hacker18@163.com
我想在stm32F407的片子上用主口读取usb摄像头,需要实现uvc驱动部分
按照uvc1.1协议,找了一些linux的源码参考,
主要是/include/linux/usb/video.h和/driver/media/uvc/
但是从未写过驱动,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C(2014-07-04):
请问楼上的兄弟, 用407读摄像头成功了吗?
我用stm32F207 读取USB 摄像头, 只有在数据包长为128 时才读到数据,但是每一Frame的PTS域总是不变
超过256的数据包长,就直接报the incomplete Periodic transfer Interrupt.

网友D:
4楼5楼成功了吗,我也想用STM32F407读取USB摄像头,想用UVC驱动,能否借鉴一下

网友E(2015-04-07):
UVC类的专属指令具体含义是什么?有文档吗?
一些UVC类请求获取摄像头参数

网友F(2016-11-25):
引用 网友E:
UVC类的专属指令具体含义是什么?有文档吗?
一些UVC类请求获取摄像头参数 ...

usb.org/developers/docs/devclass_docs
这个网页上述地址前加上www. 页面最下端有如下内容,点击“Video Class 1.5 document set (.zip format, size 6.58MB)“下载,应该有你想要的东西。

Video Class
Video Class 1.5 document set (.zip format, size 6.58MB)
   UVC 1.5 Class specification.pdf
   USB_Video_Example 1.5.pdf
Video Class 1.1 document set (.zip format, size 6.78 MB)
    USB_Video_Class_1.1

网友G(2017-03-28):
在用BUS hound进行监控USB设备的枚举的时候,最终出现了以下几个返回,但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楼主能否解答下?
CTL    a1 85 00 01  00 ff 02 00  GET LEN                  180.1.0
  IN     04 00

网友H:
是通过payload的参数Presentation Time Stamp (PTS)来同步的吧

网友I(2017-05-22):
请教一下,UVC1.1下,H264裸流通过UVC来传输,将UVC_Format_H264设置为VS_FORMAT_FRAME_BASED还是 VS_FORMAT_STREAM_BASED呢? 虽然目前为VS_FORMAT_FRAME_BASED,但1080p的在windows 7上ecap player播放会有卡顿!

网友J(2018-07-06):
安卓下使用USB相机,使用UVC,UAC实现直播,你有好的建议吗(音视频同步),方便的话加我微信(jp-yu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