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问题

楼主(2013-08-25):
我使用的是Timer1的定时器,我的设置如下:

          TMR1L=0xFF;
         TMR1H=0xFF;

         T1CONbits.TMR1CS0=0;
         T1CONbits.TMR1CS1=0;
         T1CONbits.T1CKPS0=1;
         T1CONbits.T1CKPS1=0;
         T1CONbits.T1SOSCEN=0;
         T1CONbits.T1SYNC=0;
         T1CONbits.T1RD16=0;
         T1CONbits.TMR1ON=1;

         PIE1bits.TMR1IE=1;
         PIR1bits.TMR1IF=0;

至于其他的全局中断,这些肯定是开了的,现在的问题是:不管我怎么改TMR1L和TMR1H这两个寄存器的值,中断时间都木有变化,能否告知是我哪里设置出错了么?

网友A:
中断时间 你怎么测的?
好的办法是用示波器去测,这样比较准确

网友B:
时间确实没法测...但是可以用一些现象来表示,比如刷新LED灯,但是我的是不管怎么改那两个值,都没法改变LED的显示频率....

网友C:
用示波器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