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形产生问题

楼主(2013-08-25):
用51单片机产生PWM波形  有一些问题想咨询一下各位
是否可以这样,就是我用一个管脚产生一个高低电平就可以了,当要产生一个16K的频率时候,我就用一个定时器定义: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a;
sbit D1=P1^0;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D1=0;
        aa=0;
        TMOD=0x01;
       TH0=(65536-63)/256;
       TL0=(65536-63)%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aa==1)
                                {
                                aa=0;
                                D1=~D1;
                                }

                }

}
void time1() interrupt 1
{
TH0=(65536-63)/256;
TL0=(65536-63)%256;
aa++;
}

上面的程序就产生了一个频率为16k的PWM,但是如何调节它的占空比呢?

网友A:
改变初值,时间就不同啦,频率自然不同

网友B:
需要调占空比时修改那个1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