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问题

楼主(2013-08-25):
当**作EEPROM时,即使写一个字节,整个扇区就都变成这个字节的内容,我同时赋值保存到EEPROM,例如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1)        ;
byte_write(0x2001,2)        ;

整个扇区的值都是2.这是为什么,求解。
附程序,源自网络。
void byte_write(uint byte_addr,uchar data)
{
ISP_ADDRH=(uchar)(byte_addr>>8);
ISP_ADDRL=(uchar)(byte_addr&0x00ff);
ISP_CMD=ISP_CMD&0xf8;
ISP_CMD=ISP_CMD|0x02;
ISP_DATA=data;

ISP_IAP_enable();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IAP_disable();
}

网友A:
用 寄存器操作试试

网友B:
可能你是STC89C53芯片可能不带EEPROM

网友C:
把你的CMD全部发出来看看
ISP_CMD=ISP_CMD|0x02;

02是什么CMD,别是块写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CMD全部发出来看看
ISP_CMD=ISP_CMD|0x02;

分析的很有道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