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晶振是否起振

楼主(2013-08-25):
(无正文)

网友A:
测量晶振脚上的电压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B:
对,起振以后的晶振两脚对地电压都在2v左右

网友C:
振电路只要设计好连接好了,给单片机通电就会起振

网友D:
嗯,它的两个管脚实际是接单片机内部反相器,只要反相器有电晶振就回起振

网友A:
是的,有的单片机上电就会给反相器供电,而有的单片机没上电复位不能正常启动的话是不会给反相器供电的。

网友E:
单片机没复位晶振能工作,只是不一定单片机能正常工作。

网友F:
晶振和电容尽量靠近单片机且远离其它高频电路.

网友A:
对,电容取值无固定范围.各系列单片机取值有差异,晶体振荡电路也并非只有电容和晶振.有的单片机需要加电阻才容易起振.具体以相关型号单片机的规格书为准。

网友A:
MSP430一般工作于低功耗只用32768的就可以,可以先把32768那个外部加上2个30P的电容,不要小看这2个电容,他们其实是协助起振的。

网友G:
软件上注意开启XT2高速晶振的启动顺序啊

楼主:
什么顺序

网友F:
1.首先开启XT2,等待晶振起振后,选择MCLK为XT2
2.用示波器检测要用X10档,否则影响起振。

网友A:
有源和无源晶振的区别楼主知道吧

网友H:
无源晶振是有2个引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

楼主:
知道,有源晶振有4只引脚,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其中除了石英晶体外,还有晶体管和阻容元件

网友I:
手册上一般对晶振的使用都有 简明扼要的说明 注意看下

网友J:
任何振荡器都会有一个起振过程

网友J:
另外开始振荡后还需要维持闭环系统的稳定性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

楼主:
结贴了,周末愉快啊

网友K:
用示波器测量有没有波形,还有用万用表能(根据个人经验两只管教相差0.7左右,相同一样不能起振)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对,起振以后的晶振两脚对地电压都在2v左右

所有的晶振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M:
直接上示波器

网友:
使用示波器。

网友N:
用示波器测试一个管脚的波形的吧,正常情况下是有波形的产生

网友O:
用示波器看波形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