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电路板有时调试成功率低于50%

楼主(2013-08-25):
(无正文)

网友A:
连接和底板有问题吗

楼主:
连接和底板均无问题

楼主:
有时DSP同CPLD产生不明原因的冲突,如何避免?

网友B:
1)装板前测量电路板所有通断正确。

网友B:
2)用性能可靠的器件。

网友C:
确保,你的焊接是好的,没虚焊,楼上的建仪也是对的

网友D:
我觉还是用靠谱的元器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