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总是读取数据出错

楼主(2013-08-25):
我在写TLV1544和MSP430进行数据传输(spi)的程序,
总是读取数据出错

楼主:
有时读取正确后,下次就又出错

楼主:
谁用过,知道TLV1544传输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A:
你的SPI程序有问题,用示波器看看信号吧

楼主:
嗯,我下载下来看看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B(2013-11-25):
我看应该是时序和波形方面的问题, 不知这段时间有没有验证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