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门电路还是应该用OC门

楼主(2013-08-25):
C240或C2407的RS复位引脚既可输入,也可输出,直接用CMOS门电路(如74ACT04)驱动是否合适,还是应该用OC门(集电极开路)驱动?

楼主:
大程序有时运行异常,但加一两条空指令就正常,是何原因?

网友A:
还有这事

网友B:
复位引脚还可以输出啊   这个真的不知道
集电极开路一般作为输出  需要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