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当快速CPU遇到慢速外设时,如何实现实时性问题?

楼主(2013-08-25):
比如72MHz的stm32外挂相对低速的12864液晶模块,如何实现:既能保证液晶的正常显示,又保证系统的实时性——或者说:在液晶驱动/显示时,不要简单地用delay函数,将时间白白地浪费在上面?
我现在的做法是:将液晶函数分时工作,即将原本:A-延时-B-延时-C-延时...,改成每2ms执行一个功能,顺序是A-B-C。但感觉还是麻烦。有无别的思路?请前辈赐教。

顺带一个问题:
蜂鸣器等部件可能在多个功能模块中使用,如何在整个系统中合理实现?比如在功能A中遇到按键有效,响一下;在功能B中遇到xx情况,蜂鸣器断续报警;在功能C中,遇到yyy,蜂鸣器持续响。而功能A、B、C分别在三个不同.c文件中编写。请教如何高效、准确地实现对蜂鸣器的控制?

谢谢!

楼主:
蜂鸣器问题我现在是每个模块外带一个标志位,然后统一在main中处理。这就必须用到全局变量。

楼主:
自己再顶顶,欢迎前辈支招。谢谢!!

网友A:
12864反应慢的确是同疼的问题。换其它新的显示单元成本又是个问题

楼主:
强力顶起,希望前辈分享经验啊:lol

网友B:
建个缓冲区,有的自带FIFO的

网友C:
用串行,SPI给数后就去干别的,一会回来检查标志,不行就搞个状态机,每次都轮询。

网友D:
这就需要一些高级概念了
通过时间片将任务分时执行,具体到1602也没有必要分时操作,先在缓冲区操作数据,最后一次性传输给LCD显示即可,可以判断不需要刷新则不操作。

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是信号量问题,对公共资源的访问都要先获取权限,再操作,怎样获取权限就与实际需要有关,有些资源只能独占,不能被中断,这种情况也好处理,只要做标志位即可,有些可以被中断,这时需要算法维护,可以简单的通过优先级控制,设个标志,标示谁正在使用,申请使用者先判断能否中断当前操作,成功后即可操作,同时设置新的标志,当然算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个缓冲区,有的自带FIFO的

普通的液晶模块,不带FIFO吧?
建立缓冲区即将需要写到液晶的数据先写到缓冲区,然后分时按FIFO原则写到?
这个真没用过,谢谢!好好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串行,SPI给数后就去干别的,一会回来检查标志,不行就搞个状态机,每次都轮询。 ...

用串行能解决问题吗?疑惑中。关键是液晶速度太慢,需要不断检测BUSY,在写入某些指令后必须延时,有的甚至要延时若干ms。
状态机我只是简单用在按键检测,其他高深的不懂啊:Q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需要一些高级概念了
通过时间片将任务分时执行,具体到1602也没有必要分时操作,先在缓冲区操作数据, ...

谢谢指引!
缓冲区的大小如何界定?最后一次性传输是如何操作的?液晶能一次性接收那么多指令或数据吗?您的意思是先在缓冲区写数据,然后分时一次性将传输给LCD?

网友D:
一般LCD操作都是这样的

通过映象RAM操作,功能好点的还有很多个页面RAM,最后对多个页面进行操作混合成最后一个页面的数据显示

网友E:
这种液晶最烦人了,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好多命令都是延时几十us

网友F:
好多年不用液晶屏,工作量少了好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串行能解决问题吗?疑惑中。关键是液晶速度太慢,需要不断检测BUSY,在写入某些指令后必须延时,有的甚 ...

检测buzy可以轮询啊,就是每转一圈过来检查下BUZY标志,如果还是忙就继续去干别的,别死等呀
每圈需要干什么都按状态分好,一圈圈转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测buzy可以轮询啊,就是每转一圈过来检查下BUZY标志,如果还是忙就继续去干别的,别死等呀
每圈需要干 ...

我现在干脆直接每隔10ms执行一个任务了。

网友G:
Ti有FIFO芯片,就是可以用于快速与慢速之间的矛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干脆直接每隔10ms执行一个任务了。

这个。。。

网友H:
我的一点看法:$
关于第一个问题:
    既然你都用了STM32这么高档的芯片,我不相信你的软件结构是前后台的(如果你是在校学生,当我没说:lol),这里一般都会用OS的,在OS中,它是最喜欢这种情况了,因为CPU的高速和外设的低速矛盾正是多任务并发运行的前提,请你好好理解这句话!至于怎么解决12864的情况,自己好好想想这句话就会有答案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
   这个应该不难吧,搞一个子函数,入口参数要包括你这几种模式,然后里面分别处理就好了,当然这个子函数要定时执行不就OK了?该函数你要在其头文件中对外声明,然后别的C函数调用其即可,OVER

网友I:
我在想这个问题,比如用模拟总线的方法操作10K速度的I2C,怎么办?

可能每次延时不超过1ms,但也许一次完成传输得好多ms~,对系统实时性有一定阻碍。

他们说,用状态机,每一个延时的地方设立标志,退出操作,轮询等待时间条件~计时条件一到,接着操作~

想来真是复杂!探讨一下,大牛一般是怎么处理?

网友D:
太慢的外设操作要么用状态机,要么用R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