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二极管选用准则都有什么啊

楼主(2013-08-25):
一头雾水,老是问别人

网友A:
二极管又称晶体二极管,简称二极管(diode),另外,还有早期的真空电子二极管;它是一种具有单向传导电流的电子器件。在半导体二极管内部有一个PN结两个引线端子,这种电子器件按照外加电压的方向,具备单向电流的转导性。一般来讲,晶体二极管是一个由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烧结形成的p-n结界面。在其界面的两侧形成空间电荷层,构成自建电场。当外加电压等于零时,由于p-n 结两边载流子的浓度差引起扩散电流和由自建电场引起的漂移电流相等而处于电平衡状态,这也是常态下的二极管特性。

网友B:
根据电路功能的选用:高频检波电路应选用锗检波二极管,它的特点是工件频率高,正向压降小和结电容小,2AP11~17用于40M以下,2AP9~10用于100M以下,2AP1~8用于150M以下,2AP30用于400M以下。

网友C:
根据整机体积:整机向小型化,薄型化和轻型化方向发展,要求配套二极管微型化和片状化。DO-35型开关二极管和频段开关二极管的玻壳长度为3.8mm,DO-34频段开关二极管的玻壳长度为2.2mm,SOD-23型塑封变容二极管长度为4mm。

网友C:
根据整机性价比对二极管进行合理选用

楼主:
根据整机性价比和配套二极管在整机中的作用,进行合理选用,电路安装中二极管使用准则有哪些

网友C:
低于最大额定值下使用

网友D:
降额使用。

网友E:
很低于最高结温下使用。

网友F:
正确地切断,成型和安装二极管

网友C:
在使用中要特别注意哪些事项啊

网友B:
对于点结触型和玻壳二极管,要防止跌落在坚硬的地面

网友E:
对于玻壳二极管,焊接时要防止电烙铁直接接触玻壳

网友D:
对稳压二极管不能加正向电压

网友G:
一般是根据电流

网友E:
肖特基二极管易受静电破坏,人与设备应接地。

网友C:
对片状二极管,注意二极管本身与印制板的膨胀系数。

网友H:
对有配对要求的二极管,在使用中要防止混组,以免影响调试.

楼主:
嗯,知道了

楼主:
多谢大家,先结贴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根据电路功能的选用:高频检波电路应选用锗检波二极管,它的特点是工件频率高,正向压降小和结电容小,2AP1 ...

从哪本教科书拷来的内容?
现在还有人生产锗管吗?

网友J:
选择二极管   主要考虑   正向压降   正向导通平均电流   正向导通RMS电流   能承受的  最大峰值电流   反向电压   反向漏电流   基本就这些参数 了

网友K:
楼上讲的不错   很不错

网友L:
我也学一学   谢谢了   楼主   这一块    感觉元器件的选型    应该有很多注意事项    楼主

网友M:
主要是看看技术手册   看多了   楼主   你就知道了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N(2013-10-07):
主要看应用场合   一般的二极管   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   正向电压  反向电压    正向导通电阻  最大导通电流   反向漏电流  等   一般没有什么问题  都是通用的

网友N:
作为电子工程师   对于元器件的选型  还是需要做到心中有数的   这样玩起来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