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都没有接外部存储器

楼主(2013-08-25):
那为什么定义变量类型为unsigned char xdata类型时,还是OK的呢?

网友A:
存储在内部的FLASH中吧

网友B:
是啊,因为内部的FLASH相当于外部存储器。

网友C:
不是flash,应该是RAM,分为内部RAM和外部RAM,只是把应该外接的RAM做到了MCU内部了,访问时还是用外部的xdata来访问。

网友D:
有没有硬件扩展XRAM那是硬件设计的事,KEIL没有那么聪明,不会去检测这些,也不可能知道这些情况

网友E:
是的,需要自己去保证,如果没有扩展XRAM,就不要去定义这样的变量

网友F:
把你的硬件资源配置告诉linker

网友G:
集成在MCU中的外部RAM,访问时定义的数据类型是xdata,内部的RAM访问时定义的数据类型可以是data或bdata,在Keil的编译输出信息处有data、xdata、code的使用大小说明

网友B:
检查芯片型号和芯片的内存定义页面,内存超标使用会报错的。

网友H:
没有外扩RAM却定义了xdata型变量,
“还是OK”,这句话语意不明,想来是Keil没报错罢

网友I:
如果外扩RAM中有势关程序流程的变量,而你并没有接外扩RAM,程序显然不会正常运行

网友J:
估计你也没有使用连接指令,这样Keil会采用默认值

网友K:
对,如果你寻址片外,则将从片外的地址0开始

网友L:
unsigned char  为无符号字符类型  定义在内存的 和FLASH 都没有关系

网友M:
定义并使用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你说程序功能能会正常吗?

网友M:
遇到问题多想想

楼主:
结贴了,大家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