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9在64位win7下安装问题

楼主(2013-08-25):
AD, win7, AC, ce, ic
我的电脑操作系统是64位的,安装好之后打开出现这样的对话框“Paraller Port Driver is not supported in 64-bit Windows”
然后打好补丁之后仍然显示unlicensed,求教啊

网友A:
去网上下载个教程,最好按照你的版本来下载,因为summer和winter两个版本的**好像不太一样,教程里面有很详细的操作步骤,好像就生成个licence然后在你贴出来的界面里加载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