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今天做了一个基于UC3843的DC-DC变换器发上来看看

楼主(2013-08-25):
最近几天电源版块有点冷清了,发个今天刚做好的变换器,用来给手机快速充电,具体参数如下,输入电压:9V以上,输出电压:6V,输出电流为1.5A,频率为190Khz,效率百分之七十。因为手里面场效应管不多了,所以就用13003开关三极管来代替场效应管了,这个变换器没有别的用途,就是接12V蓄电池给手机快速充电的。下面上两个图,一个电压,一个频率。

网友A:
强呀 可以看到原理图不?

网友B:
楼主能否分享一下原理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呀 可以看到原理图不?

原理图在我心中,一边构想一边做板子

网友C:
板子看起来挺奇怪的,是什么做的?自己切割的导电材料?

网友D:
串联式开关电源!…

楼主:
这个电源的好处是负载调整率高,当负载电流增加时,电压不会跌落

网友E:
做好保护,别故障的时候蓄电池直接灌过来了
板子走线不会是用胶带粘住腐蚀的吧

网友F:
用这样的腐蚀方法还不如直接刀刻了呢。方方块块的,还美观些

网友G:
我以前自己做线路板,刚开始是用油漆画在覆铜板上,然后再放到双氧水+盐酸混合液里腐蚀。刀刻很费时,错了又没法修改,效果不如腐蚀方法的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自己做线路板,刚开始是用油漆画在覆铜板上,然后再放到双氧水+盐酸混合液里腐蚀。刀刻很费时,错了 ...

其实刀刻是削出一条槽来,隔离电气的,错了就焊锡焊回去,比腐蚀快多了,而且美观。

网友H:
兄弟 ,厉害啊,,平时没少喝牛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刀刻是削出一条槽来,隔离电气的,错了就焊锡焊回去,比腐蚀快多了,而且美观。 ...

刀刻似乎很费力气啊,用的什么刀?这么锋利?

网友I:
一起跟着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好保护,别故障的时候蓄电池直接灌过来了
板子走线不会是用胶带粘住腐蚀的吧 ...

今天已经出现一次故障了,今天我给手机充电,发现不充电,测输出端电压,竟然从6V变成11V了,测3843的1脚,电压6.5V,说明反馈环路已经不起作用了,存在开路现象,换TL431,输出仍然11V,换光耦,电压恢复正常,但光耦平时是很不容易坏的,在这个板子上,这么容易就坏了,这肯定不是偶然,必有其它原因,换好光耦上电之后,用手摸光耦,发现温度迅速上升,于是断电,将3842的1脚跟电源地用3K电阻连接起来,让这个电阻分担一些电流,光耦不再发热了,下一步我打算弄一个过压保护电路,防止类似故障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已经出现一次故障了,今天我给手机充电,发现不充电,测输出端电压,竟然从6V变成11V了,测3843的1脚 ...

还好不是直接给电池充。。。
建议你还是先画原理图,分析好在搞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刀刻似乎很费力气啊,用的什么刀?这么锋利?

美工刀~~~很锋利的,钝了就掰掉一截。这种铜箔很薄的,轻松搞定。曾经看过一个日本的PCB电路板就是做成方块的,没有走成现在这种电路形式,就是整个PCB上划分出一块一块的长短大小方块。

网友J(2013-10-27):
看到你的这个板,让我想起以前用三氧化铁+小胶纸自己腐蚀PCB的情景,美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