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芯片

楼主(2013-08-25):
CCS3.1中没有28335这个芯片的支持

楼主:
如何配置它

网友A:
你看看手册吧

楼主:
用2812替换可以吗

网友B:
楼主问的够宽泛,懒得够可以,鉴定完毕,呵呵

楼主:
偶是菜鸟,闪人~~~

网友C:
呵呵,楼主升一下级吧,ccs3.3就可以搞定了了

网友D:
你安装一个CCS5.3吧,我觉得5.3超级好用,CS3.3也可以,这两个版本我都安了的,这两个都比较稳定。但是我的电脑安装CCS4.2时就有问题,用的时候经常死机,还有时直接就关机了。

网友E:
这个选型替换问题要根据你的性能来决定了,说说你的要求呗

网友F:
没有的,不支持的。

网友F:
建议下载ccs5.2版本的以上的。

网友G(2013-10-14):
2812是定时32位DSP,28335是32位浮点DSP.28335的浮点计算功能非常强大,可以很方便的计算小数,而定点DSP不能直接计算小数必须经过转换。另外2812的AD在设计时就有缺陷,达不到12位,而28335的精度较高
楼主根据需求选择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