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优化级别

楼主(2013-08-25):
(无正文)

楼主:
很奇怪,我选择O3和O2时,程序运行的结果是错误的,

网友A:
用O1级呢

楼主:
用O1级时就OK了

网友B:
可以了吗?

楼主:
但是O1级还是满足不了我的实时性要求。

网友C:
你的变量被优化掉了

网友C:
变量全部改成不可优化型的

楼主:
哦,我再看看吧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D:
由于高的优化级别会更改指令执行顺序, 优化存储读写操作.
对于时序相关的代码, 特别需要注意优化问题.
除了看优化后生成的汇编代码, 就只有仔细测试咯

网友E:
这一块   不是很了解   楼主   不能帮上 你的忙   对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