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vc外接25M晶振,感觉运行速度很慢。

楼主:
这是晶振电路,因为没有220的电阻,所以实际接了一个100的。
然后调试运行程序,倍频到72MHz,但是相同的程序,在开发板上运行的速度大概比自己焊的快十倍左右。
将开发板上的晶振替换为自己的晶振,还是照旧。
用tim和systick分别延时1s,自己的板子差不多需要跑9s左右。而开发板基本很稳定。
用for循环测试也是如此。
现在自己焊的板子只有一个stm32的最小系统。电源供电也很稳定,大概3.29V。
各位帮忙看看,可能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A(2013-08-25):
莫非软件问题?上回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后来改得程序好了。可惜时间久了,忘了什么地方了。查查晶振设置吧。

网友B:
时钟设置可能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设置可能出问题了。

已经搞定了,是芯片引脚没焊上。
用万用表测的时候,表笔一碰引脚,引脚就和焊盘接上了,然后就测试就是通的。然后实际上是没焊上,郁闷死了。

网友C:
虚焊问题   其实最难查了   这一点   我以前   也吃了很多亏

网友C:
以后在设计时   尽量将焊盘加大   另外就是焊接过程中    尽量   焊接仔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在设计时   尽量将焊盘加大   另外就是焊接过程中    尽量   焊接仔细一点     ...

恩恩,折磨我好久了。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多逛21ic    就是好啊

网友E(2013-10-30):
请问25M晶振是怎么得到72MHz的,谢谢!

楼主:
通过芯片内部的PLL锁相环模块倍频得到的。
共四个步骤。
默认公式是
PLL2CLK = ( HSE / 5 ) * 8 = 25 / 5 * 8 = 40 ,
PREDIV1CLK = PLL2CLK / 5 = 40 / 5 = 8 ,
PLLCLK = PREDIV1CLK * 9 = 8 * 9 = 72 ,
然后系统时钟选择PLLCLK的输出,及72MHZ.

HSE就是外部晶振频率
具体源码在官方库文件的system_stm32f10x.c文件的SetSysClockTo72(void)函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