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脚周期性输出一个窄低脉冲

楼主(2013-08-25):
28335上电,擦除以后,复位脚周期性输出一个窄低脉冲,资料上说是看门狗动作.
随便灌一个代码进去就不会这样了.

楼主:
擦除操作哪里不对头?

网友A:
这个与擦除没关系

网友B:
嗯,感觉擦除应该是对的

网友C:
凡有狗的系统都要喂狗。 一个擦干净的系统显然是没人喂狗的,因此就会有狗动作了。

网友D:
具体怎么喂狗,到MCU论坛问问就行了

楼主:
谢谢,可是擦除了并没有把狗使能啊. 空片子默认狗是活的?

网友E:
不光是28335,好像24与28的都是这样,连上仿真器,烧了程序就好了。

网友F:
又是一个狗的问题,狗是很重要的,不喂它就跑了?

网友G:
“凡有狗的系统都要喂狗。 一个擦干净的系统显然是没人喂狗的,因此就会有狗动作了”。开启狗了采药喂的,否则不需呀

楼主:
嗯,知道了

楼主:
那就结贴了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具体怎么喂狗,到MCU论坛问问就行了

这里就是DSP的版块  喂狗就是给相应的寄存器写指定的数据就可以啦
也可以关闭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