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SRAM的数据

楼主(2013-08-25):
HB16模式下  如何读取SRAM的数据了

网友A:
StellarisWare里有相关例程可以参考

楼主:
只有SDRAM了  没有HB16模式了

网友B:
#define EXT_SRAM_BASE         0x68000000
#define EXT_FLASH_BASE  0x64000000
#define EXT_RAM_SIZE        0x80000
#define EXT_FLASH_SIZE        0x200000

int main(void)
{
        int i;
        volatile uint32 *pextram = (uint32 *)EXT_SRAM_BASE;
        /* 设置时钟80MHZ */
        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_5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XTAL_16MHZ |        SYSCTL_OSC_MAIN);

        /*外设配置*/
        Peripheral_Init();

        while(1){
                /*死循环一直写RAM*/
                for(i = 0;i < EXT_RAM_SIZE;i++){
                        *pextram++ = i;
                        if(i == EXT_RAM_SIZE - 1){
                                pextram = (uint32 *)EXT_SRAM_BASE;
                        }
                }
        }
}

//EPI配置
void EPI_Config(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EPI0);

        GPIOPinConfigure(GPIO_PH3_EPI0S0);
        GPIOPinConfigure(GPIO_PH2_EPI0S1);
        GPIOPinConfigure(GPIO_PC4_EPI0S2);
        GPIOPinConfigure(GPIO_PC5_EPI0S3);
        GPIOPinConfigure(GPIO_PC6_EPI0S4);
        GPIOPinConfigure(GPIO_PC7_EPI0S5);
        GPIOPinConfigure(GPIO_PH0_EPI0S6);
        GPIOPinConfigure(GPIO_PH1_EPI0S7);
        GPIOPinConfigure(GPIO_PE0_EPI0S8);
        GPIOPinConfigure(GPIO_PE1_EPI0S9);
        GPIOPinConfigure(GPIO_PH4_EPI0S10);
        GPIOPinConfigure(GPIO_PH5_EPI0S11);
        GPIOPinConfigure(GPIO_PF4_EPI0S12);
        GPIOPinConfigure(GPIO_PG0_EPI0S13);
        GPIOPinConfigure(GPIO_PG1_EPI0S14);
        GPIOPinConfigure(GPIO_PF5_EPI0S15);
        GPIOPinConfigure(GPIO_PJ0_EPI0S16);
        GPIOPinConfigure(GPIO_PJ1_EPI0S17);
        GPIOPinConfigure(GPIO_PJ2_EPI0S18);
        GPIOPinConfigure(GPIO_PJ3_EPI0S19);
        GPIOPinConfigure(GPIO_PD2_EPI0S20);
        GPIOPinConfigure(GPIO_PD3_EPI0S21);
        GPIOPinConfigure(GPIO_PH6_EPI0S26);
        GPIOPinConfigure(GPIO_PH7_EPI0S27);
        GPIOPinConfigure(GPIO_PJ4_EPI0S28);
        GPIOPinConfigure(GPIO_PJ5_EPI0S29);
        GPIOPinConfigure(GPIO_PJ6_EPI0S30);

    GPIOPinTypeEPI(GPIO_PORTC_BASE, EPI_PORTC_PINS);
        GPIOPinTypeEPI(GPIO_PORTD_BASE, EPI_PORTD_PINS);
    GPIOPinTypeEPI(GPIO_PORTE_BASE, EPI_PORTE_PINS);
    GPIOPinTypeEPI(GPIO_PORTF_BASE, EPI_PORTF_PINS);
    GPIOPinTypeEPI(GPIO_PORTG_BASE, EPI_PORTG_PINS);
    GPIOPinTypeEPI(GPIO_PORTH_BASE, EPI_PORTH_PINS);
    GPIOPinTypeEPI(GPIO_PORTJ_BASE, EPI_PORTJ_PINS);

        /*波特率*/
        HWREG(EPI0_BASE + EPI_O_BAUD) = 6;                                /*5MHZ==14*/

        /*设置为16位总线模式并启动*/
        HWREG(EPI0_BASE + EPI_O_CFG) = EPI_MODE_HB16;

        /*配置16位总线工作方式和延时周期*/
        HWREG(EPI0_BASE + EPI_O_HB16CFG) = 0x0030FFF0;
        HWREG(EPI0_BASE + EPI_O_HB16CFG2) = 0x80000000;
        /*外设地址和长度配置*/
        HWREG(EPI0_BASE + EPI_O_ADDRMAP) = 0x0000000D;
}

楼主:
先结贴了,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