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程序运行一段时间久停止了

楼主(2013-08-25):
GPIO, IO, pi, NDK, gp
我现在使用TI NDK例子模板进行网口发数,数据块比较大,在发送数据的过程中会有来自GPIO4的中断,GPIO4中断挂在8上,(听说NDK内部会调用INT5),结果现在总是程序运行一段时间久停止了,是停止在recevnc那个函数那

楼主:
好像是在函数内部没有出来

网友A:
在recevnc前后把INT8中断IER相应位不使能

楼主:
还是会停止发数

网友A:
在GPIO4中断中是使用多个相同通道的EDMA给EIMF发送数据?

网友B:
是不是中断执行时间太长了

网友A:
如果不加GPIO4中断?

楼主:
数据发送持续了一整天都没有停止

网友A:
按说INT8优先级肯定比INT5低吧?

网友C:
将GPIO4中断挂在4、6或者7上

楼主:
用的是TI 6455芯片

楼主:
算了,我先结贴了

网友D:
这个问题总是让人很纠结   一般会是程序bug
也有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