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UDA1380

楼主(2013-08-25):
有没有人搞过STM32+UDA1380,使用I2C对UDA1380寄存器进行配置后播放音频没反应。另外对寄存器配置后,再读取,发现有部分读取的数据不正确,有部分正确。

楼主:
这么久了都没有人回复,有没有用过编解码芯片的?我采用的方式是不适应MCLK,现在的情况上,当我播放时(采样率8K),WSI,BCLK引脚频率分别位8K 和8K*16*2时钟是正确的,数据位DATAIN也是有数据的,不播放时WSI BCLK DATA都没有电平,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确的,但是解码芯片输出口就是没有音频数据输出,只能听见响一下。谁能帮忙解答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久了都没有人回复,有没有用过编解码芯片的?我采用的方式是不适应MCLK,现在的情况上,当我播放时(采 ...

个人觉得 WSI BCLK DATA 的表现是正常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录音也不正常,有数据,但是数据不正确,怀疑是UDA1380的配置有问题,有没有人搞过啊。

网友B:
这一块   没有搞过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真没人知道吗?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当录音的时候,用示波器测量DATAO口电平,发现其数据和程序中收到的数据是一致的,说明DMA传输没问题,问题在于我播放的声音和转换后的数据不对(数据都是有规律的,明显不对),所以想到UDA1380的配置有问题,我用I2C去读配置的寄存器内容,证明写入和读取是一致的,说明I2C读写都是正常的。那么只有配置的内容的错误的。我的硬件连接是没有用到SYSCLK的,采样率是8K,所以关键的配置是0x00寄存器,我配置成0x0f 0x30,不知道还应该注意哪些配置。有没有人做过,已经2星期了,没什么进展。求高手

网友C:
最近也在弄1380, 播放声音正常,但录有问题,LINE IN,MIC都没有输入情况下,DATAO一堆数据,完全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在弄1380, 播放声音正常,但录有问题,LINE IN,MIC都没有输入情况下,DATAO一堆数据,完全杂音。 ...

我的录音和你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是我的放音也不行。我用示波器把所有的时序都测过,放音和录音时序都是正确的,但就是不行。最近在网上找了个说是可以用的代码,改了引脚还是不行。可不可以把你代码给我参考一下,或者加QQ:498536744讨论下。谢谢

网友D:
没有用这个,帮你顶一下。

网友E(2014-04-07):
最近调试UDA1380,写入的和读出的配置不尽相同,原因是RCC_RC中的PLLI2S时钟没有打开,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同志们可以试一下

网友F(2015-11-16):
引用 网友E:
最近调试UDA1380,写入的和读出的配置不尽相同,原因是RCC_RC中的PLLI2S时钟没有打开,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同 ...

请问你也是用STM32F103模拟的I2C接口连接UDA1380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也是用STM32F103模拟的I2C接口连接UDA1380吗

不是,我使用的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