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各位前辈给指点一下这个PCB该怎么改进

楼主:
PCB, pc, AC

网友A(2013-08-25):
不知道是什么功能的,要是高频通信,建议敷铜.

楼主:
我想让前辈们给我指点一下,PCB布线方面的不足,不算是高频通讯,232通讯的。

网友B: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的电源插头反了
电源引线细了点
走线交叉处为何那么多锐角

楼主:
嗯,对的,刚刚看到的错误,一定改正,电源线的话多少比较合适?还有怎么避免锐角的问题
求教雨田熊

楼主:
错了,是雨田兄,呵呵,见谅

楼主:
是不是器件摆放的位置不够合适吗?

网友B:
1:电源线要看你的电路实际应用中需要多大电流,我看你这个电路中电源线就20mil的宽度,你的板这么大,可以考虑粗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接插件的焊盘走线一定要做粗大点,否则拆焊一下铜皮就扯掉了,这个在我们生产中是需要特别考虑的
2:元件的位置没人能说得准,因为不知道你实际的用于以及与结构的配合要求,比如U3这个元件与R1,C6靠得稍微近了,如果手焊的话有影响,这个你需要多画板,多实践就会明白了,相信你以后的板也会越来越好
3:板子底线还是铺铜好点,既美观又减少EMC,还散热良好
4:以上都是一个外行的啰嗦,希望别介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功能的,要是高频通信,建议敷铜.

明显不是

楼主:
谢谢雨田兄的指点,我再修改修改板子,初步是想再把板子做小点

网友D:
画PCB从一开始就得经过深思熟虑:
     第一:布局;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都忽略了布局的重要性,因为结构或者走线的方便,就随便的布局。导致后面的电性能,EMC的失败;
     第二:布线;布线 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要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能在不同的PCB布出不同需要的走线;
     第三:就是检测你一些其他的辅助性的功能,例如什么MARK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