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单片机

楼主(2013-08-25):
没有接触过FPGA ,不知道怎么样定义它们的协议,希望高手们能指明一下方向

网友A:
这要看FPGA是什么接口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弄个8位数据线,一个读一个写,然后一个片选,就可以实现基本的通讯了

网友C:
是不是跟操作 8255 一样的啊!!!

网友A:
都说了取决于FPGA了,什么并口,串口,同步,异步随意整,只要你写程序

网友D:
通讯协议可以自己定义,比如你要往FPGA写数据,就把写和片选置高,然后把你要写的数据往数据总线上一送就行了

网友E:
要从FPGA往单片机读数据呢,就把读和片选置高,然后把让FPGA把数据往数据总线上一送就行了

网友F:
嗯,楼上几位说的都是基本的,楼主还可以加上几跟地址线之类的做一些扩展之类的.

网友G:
FPGA+PIC,有8根数据线+4根地址线+读写控制位,FPGA接收单片机的数据不稳定,比如发FF,接收FF或者DF;发送AA,接收88之类的错误(用Chipscope在线观测),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G:
FPGA对其管脚上的数据需要做什么处理吗?我直接把单片机IO接FPGA的IO,电平标准为LVTTL

网友H:
对于FPGA与MCU通讯, 建议用串口方式通讯.
一来MCU有SPI等串口外设, 二来线少容易跑高速.

网友F:
最简单的是使用标准协议吧,如果串口使用232,单片机都有这个接口,用FPGA模拟即可。

网友I:
如果并行的话,可以用FPGA来模拟ROM或FLASH,根据单片机的此类接口时序来模拟就可以了。

网友I:
这些协议都是已经存在的,不用自己定夺。

网友G:
如果楼主真要自己定协议,那么单片机端势必也要自己用软件去模拟了。

网友J:
fpga是用硬件实现的,速度快。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

楼主:
先结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