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系统当前是用了外部晶振还是内部晶振?

楼主(2013-08-25):
现在系统一启动就会调用SystemInit()函数,这个函数中貌似使能了内部和外部晶振,因为我看RCC的寄存器中两个时钟源的标记为都是使能的,但是怎么看系统当前是用了两个晶振中的哪一个啊?

楼主:
刚刚提问就找到了 ~~  在RCC->CFGR中就显示的

网友A:
或者把外部晶振拔掉,: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