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2274单片机驱动12864液晶如何实现背光亮度软件可调

楼主(2013-08-25):
430F2274单片机驱动12864液晶如何实现背光亮度软件可调
不是采用变阻器调节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使用PWM的方式来控制背光强度?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B:
也可以使用一些背光控制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使用PWM的方式来控制背光强度?

恩 就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使用PWM的方式来控制背光强度?

这个用PWM来做控制调节的是非常好的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就这个

用单片机的PWM模式,貌似可以实现,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