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急需啊请大侠指教啊,出不来效果?为啥啊

楼主(2013-08-25):
TE, mb, WRITE, TI, ni
#include<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rs=P3^5;

  sbit lcden=P3^4;
  sbit ce=P2^2;
  sbit io=P2^1;
  sbit sclk=P2^0;
  sbit DQ=P2^6;
  sbit s1=P3^0;    //  功能模式选择键
sbit s2=P3^1;    // 加一键
sbit s3=P3^2;    // 减一键
uchar code tab[]="0123456789";
uchar code disp_start0[]="  Please insert";
uchar code disp_start1[]="    DS18B20";
uchar code disp_init1[]="20**-**-**  *";
uchar code disp_init2[]="??:??:??";
uchar code ditab[16]=          //温度小数部分用查表法
   {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4,
       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
uchar code weektab[]={"***MONTUSWENTHUFRISATSUN"};
uchar timbuf[]={0,0,0,0,0,0,0,0,0,0,0,0,0};
uchar tembuf[]={0,0,0,0,0};
uchar nian,zhou,yue,ri,shi,fen,miao;
uchar nian_h,nian_l,yue_h,yue_l,ri_h,ri_l,
shi_h,shi_l,fen_h,fen_l,miao_h,miao_l;
uchar s1num;
uint wendu;          //16位温度值
uchar wendu_H,wendu_L;  //温度值的高低8位
bit sw=0;
void delay(uint z)     // 当z=1时,延时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us(uchar t)  //当t=1时,延时11us
{
  for(;t>0;t--);
}
void init_18b20()  //18B20初始化
{
  bit flag=1;
  while(flag)
  {
    while(flag)
        {
          DQ=1;
          delayus(1);
           DQ=0;
           delayus(50); //550us
            DQ=1;   delayus(6); //66us
                 flag=DQ;
        }
         delayus(45);
         flag=~DQ;
         }
         DQ=1;
         }
void write1820_byte(uchar dat)  //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for(i=0;i<8;i++)
{
    DQ=1;_nop_();_nop_();
        DQ=0;
        delayus(1);  //11us
        DQ=dat&0x01;
        delayus(6);  //66us
        dat=dat>>1;
  }
   DQ=1;
   delayus(1);
   }
uchar read1820_byte()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for(i=0;i<8;i++)
   {
     DQ=1;_nop_();_nop_();
     temp=temp>>1;
     DQ=0;_nop_();_nop_();
     DQ=1;_nop_();_nop_();
         if(DQ)
            temp=temp|0x80;
                delayus(6);//66us
         }
           DQ=1;
           return (temp);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液晶写命令函数
{
  lcdrs=0; P0=com;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液晶写数据函数
{
  lcdrs=1; P0=date;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void display(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date) //向某一行、某一列写一个数据
{
  if(hang==0)  write_com(0x80+lie); else write_com(0xc0+lie) ; write_date(date);
}
void lcd_init()     //  液晶初始化
{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lcd_dispstart()   //开机液晶显示界面
{
uchar i;
write_com(0x80);     //显示第一行
for(i=0;i<15;i++)
   write_date(disp_start0[i]);
   write_com(0xc0);      //显示第二行
  for(i=0;i<11;i++)
    write_date(disp_start1[i]);
}
void lcd_dispinit1()      //  液晶初始显示
{
   uchar i;
   delay(10);
   write_com(0x80);     //显示第一行
   for(i=0;i<13;i++)
     write_date(disp_init1[i]);
         write_com(0xc0);      //显示第二行
   for(i=0;i<8;i++)
     write_date(disp_init2[i]);
         write_com(0xc0+12);    //  显示小数点
         write_date('.'); write_com(0xc0+14);    //  显示温度标志
         write_date(0xdf);
         write_date('C');
}
void write1302_byte(uchar temp)  //逐位向1302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for(i=0;i<8;i++)
  {  sclk=0;   //拉低时钟引脚
  io=temp&0x01; //从低位开始送
  sclk=1;      //置高电平,产生上跳沿,写入数据
  delayus(1);
  temp>>=1;  //数据右移一位
  }
}
uchar read1302_byte()    // 逐位从1302读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for(i=0;i<8;i++)
  {  temp>>=1;   //右移一位,从最左边放入一个0
     sclk=1;    //置高时钟引脚
         delayus(1);
         sclk=0;    // 拉低电平,产生下降沿,准备读引脚
         delayus(1);
         if(io==1)
            temp=temp|0x80;  //
   }
         return temp;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r,uchar dat)   //向指定地址写一个数据
{
ce=0;     //初始ce置0
sclk=0;    // 初始sclk置0
delayus(1);
ce=1;      //  ce置1,开始数据传输
delayus(1);
write1302_byte(addr);  // 写命令字,给出寄存器地址
delayus(1);
sclk=0;    //sclk置0,为写入下一个字节做准备
delayus(1);
write1302_byte(dat); // 向指定寄存器写入数据
delayus(1);
sclk=0;
ce=0;    //ce置0,结束数据传输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r)    //从指定地址读一个数据
{
uchar dat;
ce=0;     //初始ce置0
sclk=0;    // 初始sclk置0
delayus(1);
ce=1;      //  ce置1,开始数据传输
delayus(1);
write1302_byte(addr);  // 写命令字,给出时间寄存器地址
delayus(1);
dat=read1302_byte();   //  从指定地址读出数据
sclk=0;
ce=0;    //ce置0,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 dat;
}
/*void time_disp(uchar add,char date)    // 时间在液晶的显示程序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tab1[shi]);
write_date(tab1[ge]);
}*/
void read_time()//从1302中读出时间数据并转换为ASCII码存入timbuf数组中
{
  miao=read_1302(0x81);    //读秒寄存器
  fen=read_1302(0x83);    // 读分钟寄存器
  shi=read_1302(0x85);    //  读小时寄存器
  ri=read_1302(0x87);      //读日寄存器
  yue=read_1302(0x89);    // 读月寄存器
  zhou=read_1302(0x8b);    //  读周寄存器
  nian=read_1302(0x8d);    //  读年寄存器
  timbuf[0]=tab[nian>>4];   //向缓冲器里写年份数据
  timbuf[1]=tab[nian&0x0f];
  timbuf[2]=tab[yue>>4];   //向缓冲器里写月份数据
  timbuf[3]=tab[yue&0x0f];
  timbuf[4]=tab[ri>>4];   //向缓冲器里写日份数据
  timbuf[5]=tab[ri&0x0f];
  timbuf[6]=zhou&0x0f;   //向缓冲器里写周数据
  timbuf[7]=tab[shi>>4];   //向缓冲器里写小时数据
  timbuf[8]=tab[shi&0x0f];
  timbuf[9]=tab[fen>>4];   //向缓冲器里写分钟数据
  timbuf[10]=tab[fen&0x0f];
  timbuf[11]=tab[(miao&0x7f)>>4];  //向缓冲器里写秒钟数据
  timbuf[12]=tab[miao&0x0f];
}
void init_1302()
{
write_1302(0x8e,0x00);//写不保护指令
write_1302(0x90,0xaa);//定义充电方式
write_1302(0x80,0x50);//定义秒
write_1302(0x82,0x59);//分
write_1302(0x84,0x23);//时
write_1302(0x86,0x30);//日
write_1302(0x88,0x04);//月
write_1302(0x8a,0x04);//星期
write_1302(0x8c,0x11);//年
write_1302(0x8e,0x80);//写保护指令
}
uint read_wendu()
{
init_18b20();      //DS18B20初始化
write1820_byte(0xcc);            //发出跳过对ROM操作的命令
write1820_byte(0x44);            //发温度转换命令
init_18b20();     //DS18B20初始化
write1820_byte(0xcc);            //发出跳过对ROM操作的命令
write1820_byte(0xbe);    //发出读暂存器命令
wendu_L=read1820_byte();    //读温度值的低字节
wendu_H=read1820_byte();    //读温度值的高字节
wendu=wendu_H;
wendu=wendu<<8;
wendu=wendu|wendu_L;
return (wendu) ;
}

/****************温度数据处理函数************************/
//二进制高字节的低半字节和低字节的高半字节组成一字节,这个
//字节的二进制转换为十进制后,就是温度值的百、十、个位值,而剩
//下的低字节的低半字节转化成十进制后,就是温度值的小数部分
/********************************************************/
void work_temp(uint tem)
{
uchar n=0,temp;
if(tem>64656)                        // 温度值正负判断
  {
    tem=65536-tem;
        n=1;         // 负温度求补码,标志位置1
  }
  temp=tem&0x0f;           // 取小数部分的值
  tembuf[0]=ditab[temp]+0x30;  // 存入小数部分显示值
  temp=tem>>4;             // 取中间八位,即整数部分的值
  tembuf[3]=temp/100+0x30;     // 取百位数据暂存
  tembuf[2]=temp%100/10+0x30;     // 取后两位数据暂存
  tembuf[1]=temp%100%10+0x30;

/******************符号位显示判断**************************/
if(tembuf[3]=='0')
  {  tembuf[3]=' ';           //最高位为0时不显示
  if(tembuf[2]=='0')
   {
     tembuf[2]=' ';       //次高位为0时不显示
   }
  }
  if(n)
    tembuf[4]='-';     //负温度时最高位显示"-"
        else
              tembuf[4]=' ';
        }
void lcd_display()     //液晶显示
{
display(0,2,timbuf[0]);    //显示各种时间信息
display(0,3,timbuf[1]);
display(0,5,timbuf[2]);
display(0,6,timbuf[3]);
display(0,8,timbuf[4]);
display(0,9,timbuf[5]);
display(0,12,weektab[timbuf[6]*3]);
display(0,13,weektab[timbuf[6]*3+1]);
display(0,14,weektab[timbuf[6]*3+2]);
display(1,0,timbuf[7]);
display(1,1,timbuf[8]);
display(1,3,timbuf[9]);
display(1,4,timbuf[10]);
display(1,6,timbuf[11]);
display(1,7,timbuf[12]);
display(1,8,tembuf[4]);    //显示温度信息
display(1,9,tembuf[3]);
display(1,10,tembuf[2]);
display(1,11,tembuf[1]);
display(1,13,tembuf[0]);
}
void keyscan() //   键盘扫描
{
  if(s1==0)
   { delay(200);
     if(s1==0)
           { sw=1;
             s1num++;
                 while(!s1);
                 if(s1num==1)
                    {
                            write_1302(0x80,(miao|0x80));//停止振荡器
                                write_1302(0x8e,0x00);//写不保护指令
                                write_com(0x0d);  //光标闪烁
                                write_com(0xc0+6);
                        }
                           if(s1num==2)
                              {
                                      write_com(0xc0+3);
                                  }
                                if(s1num==3)
                                   {
                                       write_com(0xc0+0);
                                        }
                                if(s1num==4)
                                   {
                                       write_com(0x80+12);
                                   }
                                 if(s1num==5)
                                    {
                                            write_com(0x80+8);
                                        }
                                 if(s1num==6)
                                    {
                                            write_com(0x80+5);
                                        }
                                 if(s1num==7)
                                    {
                                           write_com(0x80+2);
                                         }
                                 if(s1num==8)
                                    {
                                            s1num=0;
                                                write_com(0x0c);
                                                write_1302(0x80,miao&0x7f);
                                                write_1302(0x8e,0x80);//写保护指令
                                                sw=0;
                                                }
                                        }
                        }
                             if(s1num!=0)
                                  {
                                    if(s2==0)
                                          {
                                             delay(200);
                                                 if(s2==0)
                                                    {
                                                            while(!s2);
                                if(s1num==1)
                                    {
                                             miao_l=miao&0x0f;
                                                 miao_h=(miao&0x7f)>>4;
                                                 miao_l++;
                                                      if(miao_l==10)
                                                              {      miao_l=0;
                                                                         miao_h++;
                                                                                 if(miao_h==6)
                                                                                 miao_h=0;     }
                                                                                 miao=(miao_h<<4)|miao_l;
                                                                             write_1302(0x80,miao|0x80);//保持振荡器停止状态
                                                                                 write_com(0xc0+6);
                                                                                 write_date(tab[(miao&0x7f)>>4]);
                                                                                 write_date(tab[miao&0x0f]);
                                                                                 write_com(0xc0+6);
                                                                        }
                                if(s1num==2)
                                  {
                                     fen_l=fen&0x0f;
                                         fen_h=(fen&0x7f)>>4;
                                         fen_l++;
                                         if(fen_l==10)
                                           {
                                                 fen_l=0;
                                                 fen_h++;
                                                 if(fen_h==6)
                                                 fen_h=0;
                                                }
                                             fen=(fen_h<<4)|fen_l;
                                                 write_1302(0x82,fen);
                                                 write_com(0xc0+3);
                                                 write_date(tab[fen_h]);
                                                 write_date(tab[fen_l]);
                                                 write_com(0xc0+3);
                                        }
         if(s1num==3)
                   {
                    shi_l=shi&0x0f;
                        shi_h=shi>>4;
                        shi_l++;
                         if(shi_l==4)
                          {
                           if(shi_h==2)
                            {
                                 shi_l=0;
                                 shi_h=0;
                                 }
                          }
                           if(shi_l==10)
                            {
                                 shi_l=0;
                                 shi_h++;
                        }

                   shi=(shi_h<<4)|shi_l;
                   write_1302(0x84,shi);
                   write_com(0xc0+0);
                   write_date(tab[shi_h]);
                   write_date(tab[shi_l]);
                   write_com(0xc0+0);
                 }

          if(s1num==4)
           {
            zhou++;
                if(zhou==8)
                  {
                   zhou=1;
                  }
                  write_1302(0x8a,zhou);
                  write_com(0x80+12);
                  write_date(weektab[zhou*3]);
                  write_date(weektab[zhou*3+1]);
                  write_date(weektab[zhou*3+2]);
                  write_com(0x80+12);     }
                 }
           if(s1num==5)
            {
                 ri_l=ri&0x0f;
                 ri_h=ri>>4;
                 ri_l++;
                  if(ri_l==2)
                    {
                         if(ri_h==3)
                          {
                           ri_l=1;
                           ri_h=0;
                          }
                         }
                          if(ri_l==10)
                            {
                                 ri_l=0;
                                 ri_h++;
                                 }
                        ri=(ri_h<<4)|ri_l;
                        write_1302(0x86,ri);
                        write_com(0x80+8);
                        write_date(tab[ri_h]);
                        write_date(tab[ri_l]);
                        write_com(0x80+8);
                }
                 if(s1num==6)
                  {
                   yue_l=yue&0x0f;
                   yue_h=yue>>4;
                   yue_l++;
                    if(yue_l==3)
                         {
                          if(yue_h==1)
                           {
                            yue_l=1;
                                yue_h=0;
                           }
                          }
                           if(yue_l==10)
                             {
                                  yue_l=0;
                                  yue_h++;
                                 }

                          yue=(yue_h<<4)|yue_l;
                          write_1302(0x88,yue);
                          write_com(0x80+5);
                          write_date(tab[yue_h]);
                          write_date(tab[yue_l]);
                          write_com(0x80+5);
                        }
                 if(s1num==7)
                  {
                   nian_l=nian&0x0f;
                   nian_h=nian>>4;
                   nian_l++;
                    if(nian_l==10)
                          {
                            nian_l=0;
                                nian_h++;
                                 if(nian_h==10)
                                  nian_h=0;
                          }
                         nian=(nian_h<<4)|nian_l;
                         write_1302(0x8c,nian);
                         write_com(0x80+2);
                         write_date(tab[nian_h]);
                         write_date(tab[nian_l]);
                         write_com(0x80+2);
                        }
                }
        }

         if(s3==0)
          {
           delay(200);
           if(s3==0)
            {
                 while(!s3);
                 if(s1num==1)
                  {
                   miao_l=miao&0x0f;
                   miao_h=(miao&0x7f)>>4;
                   miao_l--;
                   if(miao_l==0xff)
                     {
                            miao_l=9;
                                miao_h--;
                                if(miao_h==0xff)
                                 miao_h=5;
                         }
                         miao=(miao_h<<4)|miao_l;
                         write_1302(0x80,miao|0x80);//保持振荡器停止状态
                         write_com(0xc0+6);
                         write_date(tab[(miao&0x7f)>>4]);
                         write_date(tab[miao&0x0f]);
                         write_com(0xc0+6);
                        }
                  if(s1num==2)
                   {
                    fen_l=fen&0x0f;
                        fen_h=(fen&0x7f)>>4;
                        fen_l--;
                        if(fen_l==0xff)
                         {
                          fen_l=9;
                          fen_h--;
                          if(fen_h==0xff)
                          fen_h=5;
                         }
                          fen=(fen_h<<4)|fen_l;
                          write_1302(0x82,fen);
                          write_com(0xc0+3);
                          write_date(tab[fen_h]);
                          write_date(tab[fen_l]);
                          write_com(0xc0+3);
                  }

                  if(s1num==3)
                   {
                    shi_l=shi&0x0f;
                        shi_h=shi>>4;
                        shi_l--;
                        if(shi_l==0xff)
                         {
                          shi_l=0;
                          shi_h--;
                          if(shi_h==0xff)
                            {
                                shi_l=3;
                                shi_h=2;
                            }
                          }
                          shi=(shi_h<<4)|shi_l;
                          write_1302(0x84,shi);
                          write_com(0xc0+0);
                          write_date(tab[shi_h]);
                          write_date(tab[shi_l]);
                          write_com(0xc0+0);
                  }

                     if(s1num==4)
                          {
                           zhou--;
                           if(zhou==0)
                             {
                                  zhou=7;
                                 }
                                 write_1302(0x8a,zhou);
                                 write_com(0x80+12);
                                 write_date(weektab[zhou*3]);
                                 write_date(weektab[zhou*3+1]);
                                 write_date(weektab[zhou*3+2]);
                                 write_com(0x80+12);
                          }
                  if(s1num==5)
                   {
                    ri_l=ri&0x0f;
                        ri_h=ri>>4;
                        ri_l--;
                        if(ri_l==0)
                         {
                          if(ri_h==0)
                               {
                                    ri_l=1;
                                        ri_h=3;
                                    }
                         }
                          if(ri_l==0xff)
                           {
                            ri_l=0;
                                ri_h--;
                           }
                           ri=(ri_h<<4)|ri_l;
                           write_1302(0x86,ri);
                           write_com(0x80+8);
                           write_date(tab[ri_h]);
                           write_date(tab[ri_l]);
                           write_com(0x80+8);
                        }

                   if(s1num==6)
                    {
                         yue_l=yue&0x0f;
                         yue_h=yue>>4;
                         yue_l--;
                         if(yue_l==0)
                          {
                           if(yue_h==0)
                            {
                                 yue_l=2;
                                 yue_h=1;
                                }
                          }
                            if(yue_l==0xff)
                                 {
                                  yue_l=0;
                                  yue_h--;
                                  }
                                yue=(yue_h<<4)|yue_l;
                                write_1302(0x88,yue);
                                write_com(0x80+5);
                                write_date(tab[yue_h]);
                                write_date(tab[yue_l]);
                            write_com(0x80+5);
                }
                 if(s1num==7)
                  {
                   nian_l=nian&0x0f;
                   nian_h=nian>>4;
                   nian_l--;
                   if(nian_l==0xff)
                    {
                         nian_l=9;
                         nian_h--;
                         if(nian_h==0xff)
                         nian_h=9;
                         }
                        nian=(nian_h<<4)|nian_l;
                        write_1302(0x8c,nian);
                        write_com(0x80+2);
                        write_date(tab[nian_h]);
                        write_date(tab[nian_l]);
                        write_com(0x80+2);
                 }
          }

  }
}
void main()
{

lcd_init();
lcd_dispstart();
init_18b20();         //开机先转换一次
write1820_byte(0xcc);             //Skip ROM
  write1820_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lcd_init(); lcd_dispinit1();
   write_1302(0x80,0x00);//启动振荡器
   init_1302();    // 设置1302初始时间
   while(1)
    {
         if(!sw)
          {
           read_time();
           work_temp(read_wendu());     //处理温度数据
           lcd_display();
           }
           keyscan();
          }
}

楼主:
这是我的仿真图,不出效果,?????

楼主:
哈哈,我自己找到错误了,编好了,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