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不能完全关段

楼主(2013-08-25):
当MOS管关段时测得Vgs=0,但Vds有18V。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把R62串在集电极

网友B:
VDS有电压?
测负载2端,接插件2端.

网友C:
你选的MOS管是什么型号,关断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选的MOS管是什么型号,关断电压是多少?

IRFP4468

网友C:
你用万用表测一下光耦3号脚在1脚为高和为低两种状态下的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万用表测一下光耦3号脚在1脚为高和为低两种状态下的电位

分别是12V和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62串在集电极

试过了,T叔。还是不对啊

网友D:
关断了Vds电压才大呀。导通了Vds才小呢。

网友E:
负载接的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断了Vds电压才大呀。导通了Vds才小呢。

是啊,但关段的时候应该接近电源电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负载接的什么东西?

H桥

网友A:
你把完整线路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完整线路贴上来

就P2那边接的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P2那边接的负载

是的

网友F:
负载电路有无接地

网友G:
R62不需要,R2取1K看看

网友H:
换另一种型号的管子试一下吧。

网友I:
这么多人凑热闹。
你应该有自己的分析判断故障的思路。
把R2短路,看看输出是否是40V了。
如果是,说明前级有瞬间导通的现象。
如果不是,是MOS管有问题。

网友J:
光藕改下拉控制,现在的控制法没有彻底关断光藕

网友K:
MOS管在栅极Vgs=0时处于开通状态!详细查阅MOS管型号!

网友L:
不会吧,之前有用过这样的电路,控制电磁阀。。。不过前面没用光耦,用的三极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