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Z8041NL(物理层收发器)的应用求解……

楼主(2013-08-25):
KSZ8041NL是物理层收发器,单片机与以太网通讯都需要一个以太网控制器来实现,这个KSZ8041NL能够取代以太网控制器吗?那么它怎么实现与单片机和以太网的连接呢?!比如单片机是MSP430……跪谢大神指点啊!!陷入迷茫之中……

网友A:
KSZ8041NL只是PHY,不能取代以太网控制器  单片机通过MII/RMII/GMII等接口和MDIO接口与PHY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KSZ8041NL只是PHY,不能取代以太网控制器  单片机通过MII/RMII/GMII等接口和MDIO接口与PHY相连 ...

那它能够和MSP430相连实现以太网通讯吗?!能够直接链接吗?!

网友B:
不能,430没有M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430没有MAC

那我能请问一下,如果要实现430与以太网的通讯,怎么样才能实现呢?!就是说,如何设计?!我知道有一个叫做DM9000的以太网控制器芯片,但是要是用430和这个KSZ8041实现通讯怎么实现呢?!

网友B:
没有办法通信,430属于低功耗芯片,一般低功耗的东东都不具有以太网功能,可以试一下带集成TCP/IP协议栈的芯片如W5100,W5200

网友C:
只有物理层是不行的,还是用网卡芯片吧,想简单点,去买模块,并口串口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办法通信,430属于低功耗芯片,一般低功耗的东东都不具有以太网功能,可以试一下带集成TCP/IP协议栈的 ...

你好,我选用的是DM9000CIEP,我想再问一下,在电路设计中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B:
协议栈需要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议栈需要自己做,

能给个参考吗?!我对此比较小白,因为刚开始接触,能不能加我QQ:2518836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