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各位大神过来看看

楼主:
各位大牛,小弟遇到问题了。
图中引入R314正反馈是干嘛的呀?
最后输出EXC跟输入T_EXC的关系怎么推导啊???
请大哥们帮帮忙看下~~~~~~~~~

楼主(2013-08-25):
大牛们呢~~~~人呢~~~~~~~~~~~~~

网友A:
嗯,这个电路有点意思!
显然输出电压为左边运放的输出电压Vo1={(2k // 20k) + 12k} / 10k + 1 再乘以Ref。
至于R314,没有也应该能工作。暂态时,也许可以起到加快的作用,但稳态时,R314的电压几乎为0,几乎没有电流。而一旦左边运放输出变化,也许可以提高响应速度。
右边的运放,定性来看,负反馈关系成立,所以虚短和虚断成立。

网友A:
有连接到同相端的,并不意味着正反馈,要总体来看,是否负反馈关系成立。
国产教科书里说的非常错误的。这点要引起注意。
简单地说,运放只有3种工作状态,负反馈,正反馈,无反馈,例如电压比较器。
如果同反相端的变化是同向的,则一定不是正反馈,而是负反馈。否则就是正反馈。无反馈的情况你已经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电路有点意思!
显然输出电压为左边运放的输出电压Vo1={(2k // 20k) + 12k} / 10k + 1 再乘以Re ...

大哥,稳态的时候R314上电流为什么几乎没有啊~~还不是非常明白。感谢指教啊。

网友B:
静态时两者电位近似相同
动态时由于运放内阻较小正反馈很小,应该是提高瞬态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