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帮忙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3-08-25):
有两点不明白,Rp2不明白,负反馈的0.3u的电容。

网友A:
前面是个可变增益的差动放大器
后面如果正反没接错的话是个有源LPF,但是这样接0.5的Q值有些小了;如果没接反的话要计算后才能说

网友B:
楼上说的正确,我补充下吧。。第一个是差分放大, 调节RP2可以改变放大倍数;第二是二阶低通滤波,截止频率是 f =1/(2*3.14 R C)

楼主:
这是怎么调增益的,有点看不懂。能说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是个可变增益的差动放大器
后面如果正反没接错的话是个有源LPF,但是这样接0.5的Q值有些小了;如果没接 ...

怎么调增益的,能详细点吗

网友C:
这是什么书呀 哪里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书呀 哪里有下?

T叔的书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