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板上芯片是否带编程口的疑问

楼主(2013-08-25):
(无正文)

网友A:
剩余4块是可以编程的吗?芯片不一定就可以编程哦

网友B:
楼上版主说的对。。。亲,你要分清楚,芯片有很多种,运放就不能编程啦

网友C:
查查芯片型号

网友D:
自己根据丝印查型号,找规格书看

网友E:
具体芯片的型号才是关键。
不说型号,谁也不知道这板子是干啥用的。

网友F:
1、没有放在线编程接口不代表这个芯片就不能编程。
2、放了在线编程接口也不代表这个芯片就能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