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硬件闭环控制实现两电压相等怎么做(电压控制电阻)

楼主(2013-08-25):
如图(图片见下楼),有个输入电压Vi恒定,通过反向放大后变为Vo1=-(RX/Rs)*Vi;
其中RX是可变电阻,由最终输出信号通过控制器件的电流实现电阻的控制,电阻与电流的关系如图所示(非线性的反比关系)。
Vo1与设定电压VC进行比较(最终要使Vo1=VC),将比较后的差分信号放大,经过后面的控制电路输出信号来控制RX的大小。
最终要的结果是:RX=VC*Rs/Vi (VC电压可变,如正弦波,Vi一般设定好后不变)
不知道有没有谁有好的方案哦。求解。谢了。。
PS:用模拟电路实现。

网友A:
积分调节器或比例积分调节器。

楼主:
我这个想过了,模拟电路实现PID,但仿真了下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分调节器或比例积分调节器。

我这个想过了,模拟电路实现PID,但仿真了下出不来。

网友A:
积分调节能做到理论上无静差,但动态还是有误差的。特别是VC电压的变化速度过快时其误差将不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分调节能做到理论上无静差,但动态还是有误差的。特别是VC电压的变化速度过快时其误差将不可忽略。 ...

我现在理论上仿真不出来。暂且不管
假设积分器理论上能做到,那是不是再加上微分是不是可以减小动态误差?

网友B:
这不就是设计个电流源嘛。
不用你们讨论的可变电阻、调节器。

网友C:
楼主搜索硬件PI 也就是比例积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