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一个220VAC转12VDC的问题

楼主(2013-08-25):
如下图,这个12V是如何得出的?图中红色圈里德电阻电容有什么作用?知道的麻烦解释下,谢谢!

网友A:
红色圈里面的是降压限流电容,电阻是泄放电阻,最后是整流桥输出

网友A:
而且这个12V是带载之后的电压,空载电压会达到一百多V,

网友B:
阻容降压,不可空载,在空载之后重新接入负载前需要对相关电容进行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圈里面的是降压限流电容,电阻是泄放电阻,最后是整流桥输出

根据你说的刚去查了下,知道了电容降压的原理,电源新人又学到了一些,谢谢了!

网友C:
图片bmp格式太大了,打开太慢,帮LZ改jpg格式了
二姨电源版就有阻容降压原理和计算的讨论,LZ自己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