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 M051P4.6、P4.7用作IO驱动有问题吗?

楼主(2013-08-25):
M051我用P0口驱动TFT数据线的低8位没问题,但改成P4口就显示不了,P4.6和P4.7用作I/O有关系吗?
PS:我检查过接线没问题,IO模式是双向模式和输出模式都试过,我拔掉NU-LINK还是不行,P4没复用其他外设。

网友A:
没有问题

楼主:
初始化的时候选择了复用功能为IO模式,基本上就可以了,不过前提是要拔掉DAT CLK连接nu-link的两根线。连接着NU-LINK会有下载失败或者调试受电平钳位等影响,要拔掉NU-LINK才能正常运行,这个是问题。和原厂的王经理沟通过了,没解决到。

网友B:
刚刚看到你的帖子。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看来M051的P4.7和P4.6的确有问题,问题是如何解决呐,我的线路板都加工好了。如果是芯片的BUG那我就悲剧了!

能说说你是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B:
就是说,去掉NULINK后P4.7和P4.6还是受控的是么?可我的怎么都不行,不知为什么?

网友A:
先配置成IO,再配置成IO模式。再配置IO电平。好像是P4_MFP 和 P4_PMD 和 P4_DOUT P4_DIN

网友A:
不要一有问题就想到是CPU的BUG。如果 真是BUG,早就被讨伐连篇了。你是很难有机会是第一个发现的。

楼主(2015-01-30):
是连接NU-LINK的时候调试不方便 不是应用的时候

网友C(2015-03-20):
拔掉NU-LINK,重新启动,可以吗

网友D:
请教下楼主的IO的双向模式是用在LCD的数据线中吗,运行正常吗

运行正常 只是NU-LINK插上运行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