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浅谈对变压器瓦斯保护的检验

楼主(2013-08-25):
瓦斯保护是电力变压器内部故障检测的主要保护,其安装和瓦斯继电器质量的好坏,决定着瓦斯保护的运行效果。因此,必须认真进行检验。
瓦斯继电器的检验
1、瓦斯继电器内部和机械部分的检验
(1)玻璃窗、放气阀、探针处和引出线端子等应完整不渗油。拆、接引线时,防止引线端子跟随一起转动。
(2)浮筒无裂纹及凹凸处、玻璃窗应完整清晰明亮无裂纹线。
(3)水银接点的水银面应清洁光亮,摇动分、合时水银流动灵活,不应挂在玻璃壁和电极上,电极和极尖应光亮呈银白色。
(4)水银接点柱焊接牢固,根部套软塑料管加固;接点引线长短应合适,能任意弯曲,无断股现象;瓷珠应完整光滑无毛刺。
(5)水银接点应固定牢固。接点距离正常时,有一极浸入水银中的长度应不小于4mm。其它类型继电器的接点正常时,两极应断开。接点引钱的极性,为经常浸入水银中的接点接正极。若未经常浸入水银中接点接正极时,由于水银蒸气是导体的原故,长期运行,接点可能损坏,甚至可能使瓦期保护动作。
(6)可动部分应灵活,动作可靠,返回无卡住现象。
(7)浮筒型瓦斯继电器水银接点的位置应调整在当浮简浮起时,接点之间的距离不小于4mm。当浮筒下沉使水银接点恰好接触闭合时,浮筒尚能继续向下沉方向偏转约50,以保证接点闭合可靠。
2瓦斯继电器的密封试验
(1)在密封试验前检查水银接点有无因水银蒸气所造成的通路,可用2500V摇表测量接点间绝缘电阻应不小于50MΩ,且无瞬间闪光和放电发光现象。若用交流1000V耐压时,良好的接点不发光,不良的接点则发出强烈的紫光。
(2)将浮筒与水银、干簧接点放人注有变压器油的试验器内,加1.5个大气压在保持油温在90~95C的情况下,连续24h的密封性试验。浮筒重量试验前后相差不大于0·1g;观察判断接点的完好性,轻轻摇动水银接点,如发现水银面上出现细长薄膜或水银分裂成小珠,则是接点有渗油现象。
3瓦斯继电器的接点蒸发试验用玻璃烧杯,注入适量变压器油,将水银接点置于油的上部,接点处于断开位置,软线露出油面,用电炉加热保持油温在70~800C,连续2h,水银应无蒸发现象。若电极和玻璃管壁上附有水银珠或负极上挂有水银霜,则是接点有蒸发现象。
4瓦斯继电器定值整定检验
(1)轻瓦斯整定:当壳内聚积250~300cm3的空气时,应能可靠动作。
(2)重瓦斯整定:自然油冷却的变压器为0.8~l.0m/s油流速,能可靠动作;强迫油循环冷却的变压器为1.0~l.2m/s油流速,能可靠动作。
5瓦斯继电器接点工作可靠性检验
(1)接点连续断开和闭合额定电压和电流10次,应无弧光和烧焦点痕迹。
(2)接点接触电阻不大于1Ω。

楼主:
瓦斯保护的安装检验
(1)变压器顶盖沿瓦斯继电器方向应有1%~15%的升高坡度。
(2)变压器本体至油枕的油管沿瓦斯继电器方向应有2%~4的升高坡度。但瓦斯继电器应保持水平位置。
(3)变压器的防爆管应与油枕连通。
(4)瓦斯继电器的安装应保证油流箭头方向朝向油枕侧。
(5)瓦斯继电器两侧油管应为同一内径的管子,与油管用法兰连接处,若使用耐油橡皮衬垫时,其孔径应比油管内径略大,以免防碍油的流速。
(6)瓦斯继电器通向油枕的阀门应开通,且阀门直采用平板式,不宜用球形阀门。
(7)瓦斯继电器的引线端子和放气阀门应不渗油。
(8)瓦斯继电器的安装位置应保证便于观察油面及取气样的电气安全距离。
(9)瓦斯继电器的引出线应采用防油导线,经过中间端子盒再联至电缆。引出钱应有几个弯曲处,以免油经毛细效应从引出线流到电缆。中间端子盒应有密封良好的防雨措施,电缆应为铠装,埋人地下部分应有铁管保护。
(10)瓦斯保护的绝缘检验。
①采用1000V摇表测定水银接点绝缘电阻不小于50MΩ,二次回路绝缘电阻不小于IMΩ;
②对水银接点及二次回路用交流1000V电压耐压lmin或用2500V摇表测定,应无闪光和放电现象。
(11)瓦斯保护的整组织检验。
①用打气法检验瓦斯动作发信号;
②用动作探针或短路接点的方法检验重瓦斯保护回路结线正确良好,动作于跳闸;
③对有强迫油循环冷却的变压器应开、停循环泵试验,瓦斯继电器应不动作。
瓦斯保护的检验周期瓦斯保护全部检验结合变压器大修进行
每年要进行l~2次外部检查、绝缘检验及整组检验。每2~3年对运行变压器的瓦斯继电器进行内部和机械部分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