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AD9850芯片产生正弦波频率过高

楼主(2013-08-25):
使用AD9850的时候接上C8051后正弦波频率过高,达到100M,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第一次使用这个芯片,有经验的前辈指教一下。。

楼主:
void ad9850_reset_serial()这个函数式串口模式进行复位,注释写错了

网友A:
你给多少M晶振啊?怎么可能是100MHz,..我猜想是你后级输出没加PAI型滤波吧,震荡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多少M晶振啊?怎么可能是100MHz,..我猜想是你后级输出没加PAI型滤波吧,震荡 了   ...

前辈是说加在AD9850上的么?125M的晶振,也有加滤波器,70M的。。